MAX232真奇怪

楼主:
前段时间用串口给STC芯片下载程序,但是怎么搞程序都烧不进去,而且在我点击download时MAX3232发出吱吱的响声,芯片瞬间发烫。后来上网查资料,有网友谈到这个国产MAX3232(CSE)的问题,后来我就换成MAX232的,现在烧程序时芯片不会发出声音,但是程序还是烧不进去,测量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当我不接串口下载程序时,MAX232表现正常(V+与V-在正负8V左右),接完串口不下载程序,电压被拉到5V左右,但是软件一点下载,程序烧不进去,V+降成2V,V-在0V左右。

希望各路高手在使用MAX232的问题上能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单片机是正常的,因为我自收发是能行的)

网友:
两块芯片使用都有问题说明问题不一定在芯片上,检查你的原理图或者是串口线有没有问题。
除下载程序外,这个电路板及串口线与PC进行过通信的试验吗?

网友:
应该是硬件故障!

网友:
max的假货很多,并且故障率很高
建议换成SIPEX的试试

网友:
不至于这么差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 :从V+出来的那个电容的负极接在5V端上(美信的产品)(我悲剧啊  下了个datasheet,这端电容出来是接地的 耽搁我一个礼拜没查出什么原因 后来才知道有些资料是美信产品的,有些是TI的)

网友:
电路电压的问题吧 你查查各个脚的电压有没有问题
我之前就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检查那四个电容,有很多标注是极性电容,注意方向,检查和串口线的连接问题,别连返了,一般是线的连接出问题,芯片很少有问题!

网友:
检查你的硬件电路连接吧,不是232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