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39VF系列的Byte-Program Operation问题

楼主(2009-06-30):
SST39VF系列的Byte-Program Operation问题
是不是每给一个地址写一个数前都得写一次three-byte-load command sequence ?
然后得等data#polling或者toggle bit确认数据烧写完毕?
在Byte-Program Operation方式下,能写一次command sequence接着写入多个字节么?
数据
sequence
command

网友A:
每次都要写特征字的.另外也可写入多字节.仔细看其DATASHEET.

网友B:
手册上说每写一个字节前都得先写一串command sequence, 但我试过能连续不断的烧写数据,是手册不够精细还是干脆写错了?

网友C:
按手册上来吧,那一串前序码是必须有的,以防误写,flash很容易受干挠的

网友D:
该是每次都要写命令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