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蓝牙发送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0-05-05):
wince 蓝牙发送文件的问题
{
WSACleanup();
return FALSE;
return
,
wince
蓝牙
WindowCE

网友A:
帮你顶,
连接之后,是不是应该提供服务,然后再发送数据呀,
你看看蓝牙协议,挺复杂的

网友B:
我看了wince下的几个sample,也是这样写的.

网友C:
我觉得发送文件的方式应该和server端接收的方式保持一致才对吧,
可是server端是怎么接收文件的这个在哪里能看到呢?

网友D:
MARK,学习 发送完就断开 ,是不是系统它默认已经发送完了。。

网友E:
帮顶,为赚分而来,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F:
找到方向了,这块要用OBEX来实现。wince下有自带的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G:
你是想做从开发板上发送文件给其他蓝牙设备吧?我估计你之所以那样做是参考了《Windows CE6.0 开发者参考(第四版)》吧。我曾经也这样试过,可以连接但是发不了文件,主要是因为了通讯的双方都要遵守相同的协议。如果你再按那样写个服务端,你会发现你的客户端是可以发送文件的。现在的蓝牙设备主要是采用OBEX发发送文件的,所以你要发送文件的话,得按照obex的固定方式发送文件。网上有很多例子,你可以去看看,相信你现在也做出来啦

网友H(2010-06-07):
楼上说的很对啊, 不过《Windows CE6.0 开发者参考(第四版)》这本书我到是没有,有机会找来看看.
现在我已经实现文档的传输了. 不过蓝牙发送 大文档(10M以上) 好像总是失败,不懂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