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C_2410板子怎样更改调试口

楼主:
三星的SBC_2410,我想不用COM1做调试串口,而用COM2做调试串口,应该怎么改呢?

只要进入wince后不再有调试信息从COM1输出就行,在BIOS时怎么没有关系

谢谢各位前辈哦,最好答详细点哦,因为我是初学者,谢谢,谢谢……

网友:
更改BSP里的debug.c文件

网友:
但是不会改debug.c中这一段代码啊,希望前辈指导指导

void OEMInitDebugSerial(void)
{
volatile UART1reg  *s2410UART1 = (UART1reg *)UART0_BASE;
    volatile IOPreg    *s2410IOP = (IOPreg *)IOP_BASE;

// UART1 (TXD1 & RXD1) used for debug serial.
//

// Configure port H for UART.
//
s2410IOP->rGPHCON &= ~((3 < < 4) | (3 < < 6)); // Configure GPH2 and GHP3 for UART1 Tx and Rx, respectively.
s2410IOP->rGPHCON |=  ((2 < < 4) | (2 < < 6)); //
s2410IOP->rGPHUP  |=  (1 < < 2) | (1 < < 3); // Disable pull-up on TXD1 and RXD1.

// Configure UART.
//
s2410UART1->rUFCON  = 0x0; // Disable the FIFO (TODO: do we need to enable the FIFO?)
s2410UART1->rUMCON  = 0x0; // Disable AFC.
s2410UART1->rULCON  = 0x3; // Normal mode, N81.
s2410UART1->rUCON  = 0x245; // Rx pulse interrupt, Tx level interrupt, Rx error status interrupt enabled.
s2410UART1->rUBRDIV = ( (int)(S2410PCLK/16.0/UART1BaudRate + 0.5) -1 ); // Set up baudrate (38400).

}

网友:
s2410IOP->rGPHCON &= ~((3 < < 4) | (3 < < 6)); // Configure GPH2 and GHP3 for UART1 Tx and Rx, respectively.
s2410IOP->rGPHCON |=  ((2 < < 4) | (2 < < 6)); //
s2410IOP->rGPHUP  |=  (1 < < 2) | (1 < < 3); // Disable pull-up on TXD1 and RXD1.

这部分改成你要改的那个串口的相应配置,

volatile UART1reg  *s2410UART1 = (UART1reg *)UART0_BASE;

把这句改成UART1_BASE试一下 ,是串口1的基地址没有你的bsp只要修改 0x50004000,或50008000的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