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4.2 驱动中的IST线程响应中断精度问题

楼主:
用CE4.2写了个流接口驱动,在Init里开启下面的线程
DWORD CET_MonitorThread(PVOID pParms)
{
        DWORD   dwResult;
        int a = 0, b = 0;

        RETAILMSG(1,(TEXT("CET_MonitorThread\r\n")));

        while(1)
        {
                dwResult = WaitForSingleObject(g_cetEvent,  INFINITE);

                b = GetTickCount();

                if((b-a) > 11)
                {
                        RETAILMSG(1,(TEXT("t%d\r\n"), b-a));
                }

                a = b;

                InterruptDone(SYSINTR_KEY);
        }
}

g_cet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InterruptInitialize(SYSINTR_KEY, g_cetEvent, NULL, 0);
SYSINTR_KEY中断是个硬件RTC的中断,是S3C2440里的Timer3,下面摘自我的ISR

if (IntPendVal == INTSRC_TIMER3)
{
    DWORD ttmp;
    s2440PWM->rTCNTB3 = DEFAULT_TIMER3_SPEED;
    ttmp = s2440PWM->rTCON & (~(0xf << 16));
    s2440PWM->rTCON = ttmp | (2 << 16);                /* update TCVNTB4, stop                                        */
    s2440PWM->rTCON = ttmp | (1 << 16);                /* one-shot mode,  start                                */
    s2440INT->rSRCPND = BIT_TIMER3;

    if (s2440INT->rINTPND & BIT_TIMER3)
    {
        s2440INT->rINTPND = BIT_TIMER3;
    }

    return(SYSINTR_KEY);
}
Timer3设置成10ms触发一次中断
现在经常出现CET_MonitorThread响应时间大于10ms的情况,b-a经常等于20,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怎样才能提高我的IST的响应精度呢,IST现在已经用CeSetThreadPriority(hThread, 97);驱动里的线程级别还可以往高调吗?

网友:
我努力到别人的帖子去回答问题,争取多给大家加分,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CE的实时性应该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
现在系统中只保留了触摸屏驱动和显示驱动以及SD卡驱动,其他可能运行的BSP里面的驱动我全部去掉了,IST的精度就是上不去,愁死了!!!

网友:
援引国外的一个测试分析:中断计时分析(ILTIMING)

中断计时分析可以测量系统中的中断延迟。该工具使用诸多OAL(OEM适配层)支持功能测量ISR和IST的中断响应时间。这些数字对于了解系统的限制至关重要。

我们来看一看基于AMD K6 500Mhz的CEPC系统的数字。

dwOEMTPoolSize = 16 (CEPC的出厂默认值)

Windows CE和硬实时操作系统的OMAC定义吻合,它安装了构建、测试和部署实时设备所需的工具及资源。

微软鼓励Windows CE的开发人员,尽可能在中断服务线程(IST)中置入更多的应用代码。这使OMAC抖动定义变为针对不超过100 ?s的IST延迟的时间限制。其余被评估的应用使用计时器创建其周期。这就需要一台延迟或抖动不超过100 ?s的1毫秒计时器。总之,OMAC定义提出以下设计和测试要求:

·Interrupt Service Thread (IST) latencies of no more than 100 ?s latency.

·1 millisecond timers with maximum of 100 ?s latency.

·中断服务线程(IST)延迟不超过100 ?s。

·1毫秒计时器的延迟最长为100 ?s。

网友:
RETAILMSG(1,(TEXT("t%d\r\n"), b-a));  比较浪费时间,你必不要每次都打印
先把它记录下来,中断了100次或者1000次以后再打印个平均值.

网友:
引用楼主 yangyong9608 的帖子:
dwResult = WaitForSingleObject(g_cetEvent,? INFINITE);

b = GetTickCount();

if((b-a) > 11)
{
RETAILMSG(1,(TEXT("t%d\r\n"), b-a));
}

a = b;

InterruptDone(SYSINTR_KEY);
}

RETAILMSG 也是要花時間的, 建議 LZ 將 紅色 a=b; 的部份改成 a = GetTickCount();

再測測看時間吧.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刚测试了,屏蔽掉RETAILMSG也是同样的效果
仔细看了一下好像跟这个没多大关系吧,大多数时候b-a还是等于10的,只是偶尔会到20,所以不会频繁输出信息
光走个if语句,走个减号运算不可能超过10ms吧,呵呵
会不会是系统其他地方影响到线程的调度了呢,4.2版本的系统有这样给oem修改线程调度精度的地方吗?

网友:
如果线程精度够,每次中断触发走到b = GetTickCount(); 的时间应该在10ms-11ms之内,不可能再大
与后面的判断关系都不大吧,只要保证后面的运算不超过10ms不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三位回帖的兄弟,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难道是我的BSP有问题,或者是S3C2440有问题?

网友:
自己顶一把,人气不旺啊,闲分少我会加的,我保证

网友:
换个名字顶起来,拜托大家帮帮忙吧,参与我就给分,有多少给多少

网友:
找了一块友善的QQ2440板子,也有4.2的BSP,一会儿我在那上面试试,
如果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怪事儿了,CE4.2线程精度有问题?友善的板子应该卖得挺多,没人遇到同样线程精度的问题吗?

网友:
真的没有兄弟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不应该那么久的~
你也没跑其他一些的线程~

即使优先级不高也应该很快响应的~

你在ISR 和 IST里面加入IO拉高拉低,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把没用的代码全都给扔了,比如RETAILMSG 这东西有
时候很害人的~

再看看

内核态编译的话IST给优先级加到最高再看看~

网友:
国外一个牛人的测试及分析,你看看:

网友:
morris88兄,我知道Ce不该响应这么慢,现在就是没法确定问题出在哪里
lmlmlmnew兄,我把OEMInterruptHandler里面能删除的代码都删除了
测试前在OEMInterruptHandler里面加了调试信息,只要有中断触发就输出信息
确定了只是接收到Timer3和Timer4的中断了,然后就把调试信息都去掉了

就是响应精度达不到,太奇怪了
友善的板子又让同事借走了,一会我再试

网友:
也许就是输出信息惹得祸吧~
用硬件测吧,精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