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设备怎样调试S7-200的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2010-05-31):
没有设备怎样调试S7-200的串口通信程序
各位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手头没有s7-200的设备,参照网上的PPI协议内容写了一个PLC的串口通信程序,用来读取PLC的数据,但是不知道能否正常工作,请问一下我该怎样进行通信的调试呢,用虚拟串口软件可以吗?谢谢大家
通信
设备
程序

网友A:
顶,求高人指点,如果实在没办法,也请说一声啊。。。

网友B:
PPI协议挺烦的,如果你有它的接口文件就可以用,否则分析协议就不好搞了,s7应该可以有自由协议的,你还是看看资料再说

网友C:
假如你的 串口调试软件,设置的和你的s7-200一样的话,也是可以先用PC调试的,比如波特率,和数据位数,是否检验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