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K大小的问题

楼主:
请问如果想把NK.NB0调到36.3M左右,需要修改哪些位置????
现在我在config.bib中将NKSIZE设置成2450000,在platform->setting中设置可以大于32M限制
但是在下载的过程中发现
在flashwrite中
                *pdwFlash = 0x00FF;
                for ( i = 0; i < count; i++ )
                {
                        if ( (flashType == L18) || (flashType == L30) ||(flashType == P33) )
                        {
                                *pdwFlashStart = 0x00FF;
                        }

                        if ( *pdwFlashStart++ != *pdwRamStart++ )
                        {
EdbgOutputDebugString( "\r\nFlash programming failure at address\r\n%X: Ideal %X Actual %X\r\n",
                                            pdwFlashStart-1, *(pdwRamStart-1), *(pdwFlashStart-1) );

                                return 1;
                        }
                }
出现错误:
Flash programming failure at address A2000000: Ideal 00009978 Actual 0000FFFF
Flash programming Error.  System halted!

其中pdwRamStart = (volatile WORD *)(dwPhysStart | CACHED_TO_UNCACHED_OFFSET);
                       dwPhysStart:NK的起始地址     UNCACHED_offset:0x20000000
以前下载31M内核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请问这个错误跟内核大小有关吗?修改内核大小还需要修改哪些地方?
谢谢各位!

网友:
另外FLASH擦除的地址是从Erasing Flash A0080000 to A24DFFFF
也就是放NK的地址

网友:
这个问题,hzdysymbol弄过
他说他烧写过大于32M的,我的bootloader也能,但是我是 ADS的,和什么eboot有很大差别。

网友:
是不是NK.NB0不允许36.x M???
即不允许后面带小数点????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有些限定,NK太大不是好事。

网友:
现在发现貌似:Erasing Flash A0080000 to Axxx xxxx
这个地址只要超过A200 0000就会出错,
也就是NK不允许>=32M
超过这个限制就会在A2000000的地方校验不成功
请问各位高手,何解?

网友:
坐等高手来

网友:
哈哈,现在忙自己的,没有时间看这个啊。

网友:
试过了把Image下到RAM里面,然后直接跳过去运行,看有没有问题?
如果还有问题那就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可以运行,那就找Flash的读写问题.

网友:
我搞过一个33M的NK.nb0,就改config.bib里的两处 NK       8014D000  21000000  RAMIMAGE,
ROMSIZE=21000000,然后一定要在你生成nk.nb0的文件夹下将原来的ce.bib,和config.bib删除,这样就可以按照改过的config.bib来产生nk.nb0.你试试吧,如果还有问题就是你flash的读写问题了,呵呵

网友:
1.Ram start overlaps rom binary编译问题的解决

编译WinCE时,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选择Release的版本,编译没有问题,编译Debug的时候报错:Ram start overlaps rom binary。
原因:因为编译Debug版本时文件太大,超过29M时就会报错,原因是ROM和RAM空间的冲突。

国外网站找到的解决方法:

When I build my Windows CE image in Platform Builder I get the following error:

Error: Ram start overlaps rom binary
Rom end : 0x81217d4c
Ram start: 0x8105c000
NK
physfirst 800e0000
physlast 81217d4c

How can I fix this?

Problem:

This error is given because you're image size is bigger than the allowed size contained in the XXXXX_XX_config_bib.h file. The specific file for your card engine can be found at the following path:

WINCE500PLATFORMLoCEsrcinccard_engine

Resolution:

There are two options to resolving this:

1) Decrease your image size by removing components that are taking up a lot of space. If you have unecessary features you can take them out and Re-Sysgen your platform.

2) If you require a larger image than the default size of 15MB you can edit the config_bib.h file. Please refer to the RAM build memory map for an explanation on how memory is broken down while Windows CE is running.

Specifically these lines are what you will need to edit.

#define RAM_BUILD_RAM_START 0x81000000
#define RAM_BUILD_RAM_SIZE 0x00C00000

#define RAM_BUILD_IMAGE_START 0x800E0000
#define RAM_BUILD_IMAGE_SIZE 0x00F00000

For example, the edited configuration below will allow for a 16MB image to be built.

#define RAM_BUILD_RAM_START 0x82000000
#define RAM_BUILD_RAM_SIZE 0x00B00000

#define RAM_BUILD_IMAGE_START 0x800E0000
#define RAM_BUILD_IMAGE_SIZE 0x01000000

我的解决方法:
使用环境WinCE4.2,打开开发环境,打开config.bib文件,改一下下面这句话:
;;; Tarzan Debug mode
NK   8C200000  02600000  RAMIMAGE
; NK   80040000  01E00000  RAMIMAGE
; CHAIN   81E40000  00001000  RESERVED
; DRIVERS   81E41000  001BF000  RAMIMAGE

; RESERVE       8df00000  00080000
; RAM           8c200000  01D00000  RAM
RAM           8F800000  01700000  RAM//就是这一句,原来是8E800000,现在改为8F800000

重新编译之后问题解决。

--------网上找的-----

网友:
编译是通过也要能烧写进去才行,编译是可以编译的。

网友:
不太清楚,顶!!

网友:
帮顶,正在弄NK.BIN,可能也会遇到,留名关注

网友:
不会的呀,我NK.bin加了中文有38M,也还是可以正常编译的呀
我的config.bib如下:
MEMORY

IF IMGFLASH !
    NK            86100000  01F00000  RAMIMAGE
    RAM           81B00000  04600000  RAM
ENDIF

IF IMGFLASH
    NK            9C020000  01fD0000  RAMIMAGE
    RAM           81B00000  08000000  RAM
ENDIF

;
; BOOT args are passed in this space
;
        MAE                  80100000  01A00000  RESERVED

    DRV_GLB     800FFC00  00000400  RESERVED

;
;        This is room for packet DMA and the read/write area for the protocol
;   drivers
;        Size is 2K*8 for maximum DMA case  == 4000
;   + EDBG_DFLT_BUFFER_POOL_SIZE  (EDBG_WINDOW_SIZE*2*1500) (8*2*1500) = 0x6000, near enough
;
    EDBG_MEM    80008000  00020000  RESERVED

;   Reserved the loader area
        EBOOT       80080000  0007FC00  RESERVED

CONFIG

IF IMGFLASH
        ROMSTART=9C020000
    ROMSIZE=1FD0000
    ROMWIDTH=32
    ROMOFFSET=0
ENDIF

    COMPRESSION=ON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ROMFLAGS=0
    AUTOSIZE=ON

IF IMGPROFILER
   PROFILE=ON
ENDIF
IF IMGPROFILER !
   PROFILE=OFF
ENDIF

虽然是分配给RAMIMAGE的只有31M,但是AUTOSIZE=ON,所以大于31M的镜像也可以正常编译。

网友:
帮忙顶一下,关注。

网友:
1. 該不會你的 flash 就只有 32M.
2. 你的 OEMAddressTable 有將正確的位址留給該 flash 嗎??

可否將您用的 CPU, flash 型號, OEMAddressTable & Config.bib 一起說明, 如此比較好判斷.

NK.nb0 or NK.bin 的大小是沒有限制的, 當然, 若是你的 NOR flash 只有 32MB, 那你的 NK 就不能超過它, 不然沒地方放, 但那不是 NK 本身的問題.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我的FLASH是P33 64MB
我的OEMaddresstable分配情况是:OEMAddressTable
                ; Virtual(cached)                     Phys Addr                           #MB
DCD SDRAM_BASE_C_VIRTUAL, SDRAM_BASE_PHYSICAL, 128 ;(96C0 0000, A000 0000) everything SDRAM-related (eboot RAM, eboot RAMIMG, nk RAM, nk RAMIMAGE, nk MEMDEFS, ethdbg buffs)

DCD IM_STORAGE_BASE_C_VIRTUAL, IM_STORAGE_BASE_PHYSICAL, 1 ;(8400 0000, 5C00 0000) Internal Memory-Storage
DCD IM_CONTROL_BASE_C_VIRTUAL, IM_CONTROL_BASE_PHYSICAL, 1 ; (8410 0000, 5800 0000) Internal Memory-Control
DCD USBH_BASE_C_VIRTUAL, USBH_BASE_PHYSICAL, 1 ; (8420 0000, 4C00 0000) USB Host
DCD MEMC_BASE_C_VIRTUAL, MEMC_BASE_PHYSICAL, 1 ; (8430 0000, 4800 0000) Memory Controller
DCD LCD_BASE_C_VIRTUAL,  LCD_BASE_PHYSICAL , 1 ; (8440 0000, 4400 0000) LCDC
DCD PERIF_BASE_C_VIRTUAL, PERIF_BASE_PHYSICAL, 32 ; (8450 0000, 4000 0000) Mem-Mapped Registers (perifs)
;DCD PCMCIA_S1_CMN_C_VIRTUAL, PCMCIA_S1_CMN_PHYSICAL, 64; (8650 0000, 3C00 0000) PCMCIA S1 COMMON MEM Space
;DCD PCMCIA_S1_ATTR_C_VIRTUAL, PCMCIA_S1_ATTR_PHYSICAL, 32 ; (8A50 0000, 3800 0000) PCMCIA S1 ATTRIBUTE MEM Space
;DCD PCMCIA_S1_IO_C_VIRTUAL, PCMCIA_S1_IO_PHYSICAL, 32 ; (8C50 0000, 3000 0000) PCMCIA S1 I/O Space
DCD PCMCIA_S0_CMN_C_VIRTUAL, PCMCIA_S0_CMN_PHYSICAL, 64 ; (8E50 0000, 2C00 0000) PCMCIA S0 COMMON MEM Space
DCD PCMCIA_S0_ATTR_C_VIRTUAL, PCMCIA_S0_ATTR_PHYSICAL, 32 ; (9250 0000, 2800 0000) PCMCIA S0 ATTRIBUTE MEM Space
DCD PCMCIA_S0_IO_C_VIRTUAL, PCMCIA_S0_IO_PHYSICAL, 32 ; (9450 0000, 2000 0000) PCMCIA S0 I/O Space
DCD ZBANK_BASE_C_VIRTUAL, ZBANK_BASE_PHYSICAL, 1 ; (9650 0000, E000 0000) Zero-Bank (in RSVD slot)- No Phy Mem needed to back up
DCD CMRA_BASE_C_VIRTUAL, CMRA_BASE_PHYSICAL, 1 ; (9660 0000, 5000 0000) Camera Peripheral Interface
; Mainstone-Specific Mappings
DCD BOOT_FLASH_BASE_C_VIRTUAL, BOOT_FLASH_BASE_PHYSICAL, 64 ; (8000 0000, 0000 0000) nCS0: BOOT ROM
DCD CS2_L_BASE_C_VIRTUAL, CS2_L_BASE_PHYSICAL, 8 ; (8A50 0000, 0800 0000) nCS2
DCD CS2_H_BASE_C_VIRTUAL, CS2_H_BASE_PHYSICAL, 8 ; (8AD0 0000, 0A00 0000) nCS2
DCD CS3_L_BASE_C_VIRTUAL, CS3_L_BASE_PHYSICAL, 8 ; (8B50 0000, 0C00 0000) nCS3
DCD CS3_H_BASE_C_VIRTUAL, CS3_H_BASE_PHYSICAL, 8 ; (8BD0 0000, 0E00 0000) nCS3
DCD CS4_L_BASE_C_VIRTUAL, CS4_L_BASE_PHYSICAL, 1 ; (9670 0000, 1000 0000) nCS4
DCD CS4_H_BASE_C_VIRTUAL, CS4_H_BASE_PHYSICAL, 1 ; (9680 0000, 1200 0000) nCS4
DCD CS5_L_BASE_C_VIRTUAL, CS5_L_BASE_PHYSICAL, 1 ; (9690 0000, 1400 0000) nCS5
DCD CS5_H_BASE_C_VIRTUAL, CS5_H_BASE_PHYSICAL, 1 ; (96A0 0000, 1600 0000) nCS5

我的处理器是PXA270,FLASH是INTEL的P33,容量是64MB
以上是我的OEMaddressTable内容,没改前的FLASH只有32M的虚拟内存空间,后来我将PCMCIA的一组去掉,并给他分配了64M的内存空间
现在内核小于32M是可以进入系统的,并且能在CE系统下识别出20M左右的存储区,在CE下是用IPSM管理FLASH的
但是NK只要大于32M(或等于)就会在A2000000处校验失败,起始地址是A0080000,而A2000000 - A0080000 =32M

网友:
1. 看來你改了 NK 的設定, 但你 eboot 有沒有重新產生呢

你的 error message 是從 eboot 發出的, 若 eboot 的 oemaddresstable 只有 32M Bytes, 則它 0xA2000000 不知道指到哪去了

2. 你的 flash 有沒有換過呢, 與原始 code 所用的是不是同一顆, 不然為什麼原來 code 只 mapping 了 32M??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1、当然重新生成了,在问问题前都已经是试过N遍的了
2、这是必然的需要换过了!原来的FLASH是32M的J3C所以只MAPPING了32MB!

网友:
哦, 那就是你 bootloader 的程式碼沒搞好了, 把 flash 的程式碼再從頭搞一次吧.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你检查一下你的bootloader代码吧,有的bootloader会对nk的大小做一些限制。也许你的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修改config.bib把nk.bin加到35M时可以编译通过,但是系统运行会出问题,后来只有去掉一些功能,然后把nk.bin缩小到28M才行.
密切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