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怎么查看WinCE系统的CPU速度?

楼主(2010-05-19):
怎么查看WinCE系统的CPU速度?
怎么查看WinCE系统的CPU速度?在控制面板里没找到呀
系统
控制面板

网友A:
通过TCPMP可以查看.
打开TCPMP->Setting里面就有.

网友B:
如果是要看实时值,就需要BSP提供接口,是PLL分频来的.应用层没办法,那个信息里面的值是可以随意设的,作不得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