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设置LCD参数

楼主:
根据上表来看,下面的这些参数设值对吗?
#define HPSYNC_VAL                                0x1E0                        // 0x16C                        // HSYNC Period
#define HWSYNC_VAL                                0x1                        // 0x10                                // HSYNC Width
#define VPSYNC_VAL                                0x110                        // 0xef                                // VSYNC Period
#define VWSYNC_VAL                                0x0A                        // 0x804                         // VSYNC Width
#define SCN_HSTART_VAL                        0x08                        // 44//20//120
#define SCN_VSTART_VAL                        0x04                        // 17
#define SCN_HEND_VAL                        (SCN_HSTART_VAL + 480 - 1)                 // 0x17d
#define SCN_VEND_VAL                        (SCN_VSTART_VAL + 272 - 1)                 // 0xFA
#define TIMCTRL_VAL             0xFA
#define SCN_FIFO_VAL            0x204060
#define SCN_FIFO_SUPPRESS_VAL   0x0

#define DISMODE_VAL             0x66

网友:
查看LCD 手册,上面的参数单位就是像素时钟的个数。

网友:
远遥万里山河尽入眼,只叹身在雾中不辨西!

网友:
实际跑起来试试,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即可得到最佳效果

网友:
要调整行场,布场什么的?然后图形就出来了,然后就是微调了!一般都是看lcd文档!

网友A:
画面很闪,就像是在上下滚动一样,这大概调些参数呢。

网友:
能看见图像吗?

老兄像素时钟,行场频率,用示波器测量,对照手册,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面很闪,就像是在上下滚动一样,这大概调些参数呢。

时钟信号不对,很有可能是像素时钟不对。

网友:
楼主,按照gooogleman兄的方法,时钟信号一定要按照手册上给的范围来调。

网友:
现在LCD没有问题了,谢谢各位。
但是触摸屏怎么设置没有效,我想是不是。"CalibrationData"="511,526 796,266 796,771 220,754 220,281 " 这些数字有误,这几个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如果要再校准之后,数据保留,下次启动后  用新的校准数据,那么只有实现注册表保存才可以达到目的。
还有一种,就是 先在得到几组 校准数据然后分别平均后得到均值,把此值写入注册表,make new image,
and download into device

----
Good luck!!

网友:
帮顶,我也在做lcd,不过是stn的

网友:
"CalibrationData"="511,526 796,266 796,771 220,754 220,281 " 这是随机的,你可以先校屏,用注册表查看工具 得到新的触摸屏数据,复制下来,然后放到你的注册表 触摸屏那块 就OK了,编译下载,以后你的系统触摸屏就正确了,不用再去校正!

网友:
触摸屏搞定了,原来的那块屏是坏的,搞了半天。。呵呵,还是LCD的问题,现在发现我调的那个在有的地方出现彩色,比方说图标的线条上有些像表呈彩色不是正常的颜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上面的问题已经搞定。现在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开机后显示正常,但是经休眠唤醒后,屏就花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指点啊,谢谢!

网友:
知道原因了,FIX了,THS!就此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