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无论改动什么,程序总是出错??

楼主:
现在有一个wifi的驱动 ,在我的平台上编译没问题,通过。可是我想加打印信息,他就报错,编译不过去。可是最奇怪的是我就算不加打印信息,只是加几行空格,他也会报错。如果把原来的考过去,就好用,可以编译。

网友:
sdk或者设备类型选择的正确吗?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是这样的   原来的程序时可以编译过去的  然后 我加个空格 就编译不过去了 晕死    删掉空格 也编译不过去  只有把原来的再拷回来才能编过去

网友:
看看现在的程序的设置和原来有什么不同的,不会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
我什么都没动  就是加了个空格 不知为什么

网友:
不会是代码的问题的

编译环境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代码的问题的

编译环境设置的问题

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期待答案ing....

网友B:
不会是加了个全角的空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加了个全角的空格吧

有可能

请LZ给出错误信息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是在bootloader里面。加了空格编译了以后,在Wince系统时SD卡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楼主 hitszj604 的回复:
现在有一个wifi的驱动 ,在我的平台上编译没问题,通过。可是我想加打印信息,他就报错,编译不过去。可是最奇怪的是我就算不加打印信息,只是加几行空格,他也会报错。如果把原来的考过去,就好用,可以编译。

报错!
报什么错?
贴出来看看

网友:
BUILD: [01:0000000244:PROGC ] Compiling .\NDISLoader.cpp
BUILD: [01:0000000247:ERRORE] d:\WINCE500\PLATFORM\SMDK2450\Src\Drivers\WIFI_SDIO\WLAN\oid.h(685) : error C2065: 'NDIS_802_11_LENGTH_SSID'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UILD: [01:0000000248:ERRORE] d:\WINCE500\PLATFORM\SMDK2450\Src\Drivers\WIFI_SDIO\WLAN\eagledev.h(581)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RSNPmkidCandidateList'
BUILD: [01:0000000249:ERRORE] d:\WINCE500\PLATFORM\SMDK2450\Src\Drivers\WIFI_SDIO\WLAN\eagledev.h(581) : error C2501: '_MRVDRV_ADAPTER::NDIS_802_11_PMKID_CANDIDATE_LIST' : missing storage-class or type specifiers
BUILD: [01:0000000250:ERRORE] d:\WINCE500\PLATFORM\SMDK2450\Src\Drivers\WIFI_SDIO\WLAN\eagledev.h(581) : error C2501: '_MRVDRV_ADAPTER::RSNPmkidCandidateList' : missing storage-class or type specifiers
BUILD: [01:0000000251:ERRORE] d:\WINCE500\PLATFORM\SMDK2450\Src\Drivers\WIFI_SDIO\WLAN\eagledev.h(582)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PmkidCandidateArray'
BUILD: [01:0000000252:ERRORE] d:\WINCE500\PLATFORM\SMDK2450\Src\Drivers\WIFI_SDIO\WLAN\eagledev.h(582) : error C2501: '_MRVDRV_ADAPTER::PMKID_CANDIDATE' : missing storage-class or type specifiers
BUILD: [01:0000000253:ERRORE] d:\WINCE500\PLATFORM\SMDK2450\Src\Drivers\WIFI_SDIO\WLAN\eagledev.h(582) : error C2501: '_MRVDRV_ADAPTER::PmkidCandidateArray' : missing storage-class or type specifiers
BUILD: [01:0000000254:ERRORE] d:\WINCE500\PLATFORM\SMDK2450\Src\Drivers\WIFI_SDIO\WLAN\operfunc.h(609)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PNDIS_802_11_PMKID'
BUILD: [01:0000000255:PROGC ] Linking D:\WINCE500\platform\smdk2450\lib\ARMV4I\retail\SDIO8686.lib
BUILD: [01:0000000264:ERRORE] LINK : fatal error LNK1181: cannot open input file 'obj\ARMV4I\retail\NDISLoader.obj'

就是这些错误  根本和我改的没什么关系啊 就是加空格什么的 然后把空格删掉还是出现这些错误   除非重新用原来的文件编译

网友:
你这个驱动是不是通过命令行编译到BSP中的

网友:
wince 没打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