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新手上道,请多帮忙~

楼主:
编写程序如下,希望reset_b复位,Dipswitch低有效,pbswitch按键一下(变低)计数器自加,pbswitch_two按键一下计数器自减法,请教哪里出现了问题。。。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DECLARATION--------------------------------

entity Dip_PB_Led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 system clock
         reset_b    : in std_logic;                     -- system reset, active low
         PBSwitch   : in std_logic;                     -- Push Button Switch, active low
         PBSwitch_two: in std_logic;                    -- Push Button Switch two,active low
         DipSwitch  : in std_logic;                     -- Dip Switch, active high
         Led_inv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User Leds
        );
  end Dip_PB_Led;

architecture rtl of Dip_PB_Led is

  signal PBSwitch_flop1  : std_logic;
  signal PBSwitch_flop2  : std_logic;
  signal PBSwitch_two_flop1:std_logic;
  signal PBSwitch_two_flop2:std_logic;
  signal PB_PulseOut     : std_logic;
  signal PB_two_PulseOut : std_logic;
  signal PB_valid         : std_logic;
  signal PB_two_valid    : std_logic;
  signal DipSwitch_flop1 : std_logic;
  signal DipSwitch_flop2 : std_logic;
  signal Led             : unsigned(3 downto 0);
  signal count                 : unsigned(15 downto 0);
  signal mincount        : unsigned(15 downto 0) := "0000000000000000";
--********************************************************************************************
-- As clock is of 48 Mhz, 0x5DC0 is required to get debounce count of 500 microsecond
--********************************************************************************************

  constant debounce_count: unsigned (15 downto 0) := "0000000000000001";-- 5DC0
--********************************************************************************************
-- Push Button Switches are floped twice 0101110111000000
--********************************************************************************************
  begin
     PB_flop: process (clk, reset_b)
                begin
                  if reset_b = '0' then
                    PBSwitch_flop1 <= '1';
                    PBSwitch_flop2 <= '1';
                    PBSwitch_two_flop1 <= '1';
                    PBSwitch_two_flop2 <= '1';
                  elsif rising_edge (clk) then
                    PBSwitch_flop1 <= PBSwitch;
                    PBSwitch_flop2 <= PBSwitch_flop1;
                    PBSwitch_two_flop1 <= PBSwitch_two;
                    PBSwitch_two_flop2 <= PBSwitch_two_flop1;
                  end if;
               end process;

--********************************************************************************************
-- This process module generates stable pulse
--********************************************************************************************

     PB_pulse: process (PBSwitch, PBSwitch_flop1, PBSwitch_flop2)
                 begin
                   PB_PulseOut <= PBSwitch_flop2 and (not PBSwitch_flop1);
               end process;

     PB_two_pulse: process (PBSwitch_two, PBSwitch_two_flop1, PBSwitch_two_flop2)
                 begin
                   PB_two_PulseOut <= PBSwitch_two_flop2 and (not PBSwitch_two_flop1);
               end process;

网友:
--********************************************************************************************
-- Debounce Logic
--********************************************************************************************

     PB_debounce: process (clk, reset_b)
                    begin
                      if reset_b = '0' then
                          count <= (others => '0');
                      elsif rising_edge (clk) then
                         if (PBSwitch_flop1 = '0') then
                             if (PB_PulseOut = '1') then
                                  count <= debounce_count;
                             else
                                if (count = mincount) then
                                    count <= (others => '0');
                                else
                                     count <= count - 1;
                                end if;
                             end if;

                          elsif(PBSwitch_two_flop1 = '0')then
                             if(PB_two_PulseOut = '1')then
                                count <= debounce_count;
                             else
                                 if( count = mincount) then
                                    count <= (others => '0');
                                 else
                                    count <= count -1;
                                 end if;
                             end if;
                          else
                                count <= (others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B_out: process (count)
               begin
                 case count is
                   when "0000000000000001" => if (PB_PulseOut = '0') then
                                                PB_valid <= '1';
                                              else
                                                 if(PB_two_PulseOut = '0')then
                                                   PB_two_valid <= '1';
                                                 else
                                                   PB_two_valid <= '0';
                                                 end if;
                                                PB_valid <= '0';
                                              end if;
                   when others             => PB_valid <= '0';
                                              PB_two_valid <= '0';
                 end case;
             end process;

--********************************************************************************************
-- Dip Switches are floped twice
--********************************************************************************************

     Dip_flop: process (clk, reset_b)
                  begin
                    if reset_b = '0' then
                      DipSwitch_flop1 <= '0';
                      DipSwitch_flop2 <= '0';
                    elsif rising_edge (clk) then
                      DipSwitch_flop1 <= DipSwitch;
                      DipSwitch_flop2 <= DipSwitch_flop1;
                    end if;
                 end process;

--********************************************************************************************
-- 4-bit counter which is connected to LEDs
-- The counter will increment upon pressing Push Button Switch each time.
--********************************************************************************************

     Led_counter: process (clk, reset_b)
                           begin
                             if reset_b = '0' then
                                Led <= "0000";
                        elsif rising_edge (clk) then
                             if (PB_valid = '1') then
                                Led <= Led - 1;
                         elsif( PB_two_valid = '1') then
                            Led <= Led + 1;
                             elsif(DipSwitch_flop2 = '1') then
                                Led <= "0000";
                             else
                                Led <= Led;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 On ESDK board, Leds are common anode. Therefore they are inverted here
--********************************************************************************************
     Led_inv <= not std_logic_vector(Led);

end rtl;

网友:
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