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VS2003开发的程序移植到开发板上

楼主(2009-09-06):
如何将VS2003开发的程序移植到开发板上
如题,串口通信也没问题,就是不能到程序移到开发板上调试,请教大家,谢谢!
通信
问题
程序
开发
如何

网友A:
不理解LZ所表达的意思 ?

网友B:
VS2003开发的程序,是智能设备应用程序吗?

网友C:
VS2003支持wince的开发吧

网友D:
Activesyc 直接穿过去应该可以吧

网友E:
直接拷过去就可以了啊,,,如果要下载的话,那要设置好布署调试路径,把其他的一些应用程序需要的DLL或配置文件拷过去

网友F:
检查一下
1、你所说的是不是智能设备程序
2、ActiveSync和PC的连接有无问题

网友G:
LZ 不会来了 ,要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