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的解释

楼主:
GBLL    THUMBCODE;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GBLL定义的为逻辑变量 初始化的值为{false}
        [ {CONFIG} = 16
THUMBCODE SETL  {TRUE}    //SETA 指令用于设置局部或全局算术变量的值,SETL 指令用于设置局部或全局逻辑
            CODE32
THUMBCODE SETL  {FALSE}
    ]
帮我解释下{CONFIG}这是从哪来的 ?相当于 if(config==16} THUMBCODE SETL  {TRUE}  (CODE32这又是从哪来的)代表什么意思?CODE32这条语句的在代码中的作用是?)
                                          THUMBCODE SETL  {FALSE}

网友:
CONFIG为ADS定义的内部变量,config==16 这里表示AXD目前处于领先地16位编译方式,设置THUMBCODE 为 true表示告诉系统当前想用thumb,但是板子刚启动时只能够用32位的ARM指令集。所以后面就强制换成CODE32模式。CODE32就是32位arm指令模式。如果想用THUMB指令的话,可以在板子启动后判断THUMBCODE 的值,来再换成THUMB指令

网友A:
怎么还这么多的人在ADS?
起始我开始也想用ADS的,但是ADS和windows7不大兼容,所以用MD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这么多的人在ADS?
起始我开始也想用ADS的,但是ADS和windows7不大兼容,所以用MDK了。

和Windows7不兼容的多了,又不是仅仅一个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