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过滤驱动如何禁用U盘

楼主(2009-08-31):
U盘过滤驱动如何禁用U盘
如题,U盘过滤驱动如何禁用U盘?
在网上找了几段代码,都是将U盘设置成只读模式,不是真正的禁用。
向大家请教如何禁用U盘,彻底的禁用,电脑任务栏也不显示U盘的图标?
电脑
网上
任务栏
如何

网友A: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227/22/3309fbbe-bc3c-45ed-9b3d-dca31486fd08.html

网友B:
刚才研究了一下,如果要完全禁用的话,是不是要在过滤驱动程序中截获IRP_MJ_CREATE,是系统不创建设备?

网友C:
不用写程序就可以实现,把USBSTOR服务禁用即可——把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USBSTOR键下的Start值改为4。

网友D:
顶一下楼上的你改一下注册表就OK了。

网友E:
我现在只是做一个实验,先实现禁用U盘。
完整的流程是这样的,先读取U盘的一个标识(我们自己写进去的),如果没有这个标识,那么就禁用这个U盘。如果有这个标识,并且符合要求,那么就不禁用这个U盘,允许这个U盘进行读写操作。
所以不像楼上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F:
在u盘刚接入时系统刚开始识别的时候,返回上层的数据都置0,这样系统可以识别U盘但无法读写。
或者干脆刚一识别u盘就向上层返回错误,系统就无法识别u盼了。

网友G:
搞定了,现在可以禁用特定的U盘了。
我想请教大家,驱动程序应该放在注册表的什么地方?
我是按照张帆的驱动开发技术详解书上写的第一种方法,禁用的是特定的U盘。
按照第二种方法系统启动时蓝屏了。
我想知道如何区别硬盘和U盘?

网友H:
恩。學習了 ···
我之前也問了幾乎相同的問題的。但是沒有解決啊。
樓主能否分享下你的實現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