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定义流接口函数

楼主(2009-05-16):
如何自定义流接口函数
一般CE中的流接口驱动的标准接口函数为xxx_init. xxx_open等等. 能否自定义流接口函数. 如:
SetCommTimers();等等. 不用DeviceIoControl接口.
接口
如何

网友A:
驱动,应该按标准来做

网友B:
自己定义的系统能调用么?

网友C:
CE驱动程序与应用程序的接口函数除了常用的xxx_init. xxx_open等. 没其他办法增加些自定义的函数吗?

网友D:
没有其他方法,必须按照标准接口函数,否则设备管理器无法管理你的驱动。
想自定义函数,就把它们扔到DeviceIocontrol中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