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usb 判断Adapter

楼主(2009-09-28):
wince usb 判断Adapter
目前在做三星Cpu usb otg 部份,6410 2450 ,请问怎么判断是数据线还是电源线?看Spec 没有找到判断的方法。
难道要把Usb部分全部Run 起来,然后抓数据?
谢谢!
wince
电源线
数据线
WindowCE

网友A:
如果是DEVICE的话先通过外部中断得知有cable插入,然后置位一个标志位BOOLCABLE,说明有cable接入,接下来在device中断部分如果接到host force reset就说明是HOST来的,再置位另一个标志位BOOLHOST。根据这两个变量的组合就能判断了。
HOST的类似作法。

网友B:
谢谢! 目前 我们的设备只作为Device端,由于刚开始接触这部分,所以还不是很懂,目前无论是 电源还是数据线,都收到 OTG的中端,以前是用专用电源,由于是自己做,判断自己设置的一个寄存器来判断是否是专用电源,现在硬件有改动,改为标准电源,不知道该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