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人用FLASH做过NAND系列的FLASH驱动没呢?很想问 ...

楼主(2009-05-31):
请问下有人用FLASH做过NAND系列的FLASH驱动没呢?很想问个问题~谢谢~
最近在用一个XILINX的FPGA,用Verilog来写,要做一个nand FLASH的驱动,就是读写的控制~
我刚学不久,所以从读ID开始做起,但是现在读ID总是读不出来,用chipscope抓了数据看都是0,我觉得时序应该没问题啊~
我看datasheet,在读ID时也要对RB这个管脚进行检测的吧?是不是CLE和ALE高后,还要等待RB为高后才可以进行读ID?
哪位师兄可以给我些建议,非常感谢,可以加我的QQ 21761976~,我可以把程序发你一起讨论下呢?太谢谢了
驱动
检测
FLASH
程序

网友A:
哎~ 没人回哎,焦虑中~~

网友B:
仔细阅读flashrom的文档。也许是废话,但没办法,满足时序就一定没问题。

网友C:
恩~ 我重新换了思路去写~不知道几天能把ID读出来不~
用FPGA去写太麻烦了~
调试也不如单片机方便,很多信号看不到,浪费时间呀...

网友D:
timing调长点就好了...

网友E:
/* Write auto select command: read Manufacturer ID */
addr2[CFG_FLASH_ADDR0] = (CFG_FLASH_WORD_SIZE) 0x00AA00AA;
addr2[CFG_FLASH_ADDR1] = (CFG_FLASH_WORD_SIZE) 0x00550055;
addr2[CFG_FLASH_ADDR0] = (CFG_FLASH_WORD_SIZE) 0x00900090;
value = addr2[0]; /* get Manufacturer ID */
value = addr2[0x02]; /* get flash ID */

网友F:
片选要对,这个是最主要的
IO口配置要正确

网友G:
用fpga没试过,用mcu控制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的,关键是选择的通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