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windows mobile虚拟内存问题

楼主(2009-06-17):
急!windows mobile虚拟内存问题
虚拟存储器都是借助磁盘来扩大内存容量。也就是所谓的“内存--外存层次”
在windows mobile中哪是外存呢?
存储器
Mobile
虚拟内存
windows

网友A:
mobile和PC不一样的。你说的是PC下的实现方法。

网友B:
pagefile和VM搞混淆了

网友C:
sdssly 发表于:2009-06-17 14:06:252楼 得分:0
pagefile和VM搞混淆了
那应该是怎样看这个问题呢?
还请指教!!

网友D:
你所说的PC上的虚拟内存概念是指页面文件在磁盘上的缓存。
而WM上并没有这种机制,所以谈到虚拟内存一般指虚拟内存地址空间。WM上不需要扩大内存容量,嵌入式设备,原来有多少内存就是多少,无法扩展。
Windows Mobile和Windows是两个不同的操作系统,概念只能做比较,不能混为一谈。

网友E:
谢了!!
以后有不懂的问题还请指教!
能推荐些嵌入式操作系统的书吗?

网友F:
嵌入式设备上一般不用pagefile,页换出换入严重影响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