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软件工程系的学生,要考(上交)嵌入式方向的研究生,要深入看哪方面的书啊?跪求各位大侠指导。

楼主:
此外,我本科上的软件学院,时几乎没学什么硬件方面的知识,是不是嵌入式方向硬件的知识要懂得比较多啊?

网友:
嵌入式也要分好多种的
也有应用软件的开发
如果是驱动类的 硬件知识要知道一些的

数字电路  模电也可以看看
arm/单片机/微机原理

网友:
当然实际开发 主要是要看规格书的

网友A:
关注……也有考研打算……

呵呵……

我嵌入式软件专业……本科 大二

目前我们还没有硬件课程……

看一些培训班倒是有ARM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也有考研打算……

呵呵……

我嵌入式软件专业……本科 大二

目前我们还没有硬件课程……

看一些培训班倒是有ARM之类的……

还有嵌入式软件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注……也有考研打算……

呵呵……

我嵌入式软件专业……本科 大二

目前我们还没有硬件课程……

看一些培训班倒是有ARM之类的……

还有嵌入式软件专业啊

我们软件学院刚从计算机学院分离(似乎为了多收学费……1W多……呵呵……)

软件学院把专业细分了:软件开发与测试、数字媒体、嵌入式软件、网络

网友:
引用楼主 zhendejianzheng 的回复:
此外,我本科上的软件学院,时几乎没学什么硬件方面的知识,是不是嵌入式方向硬件的知识要懂得比较多啊?

顺便问一句,考嵌入式专业方向的研究生有什么要求么?与普通的软件工程有什么不同?专业方向报考前就确定还是考上后导师选择……

帮顶……O(∩_∩)O~

网友:
回复:“顺便问一句,考嵌入式专业方向的研究生有什么要求么?与普通的软件工程有什么不同?专业方向报考前就确定还是考上后导师选择…… ”
嵌入式是软件工程专业的一个方向,软件工程专业可以分为好几个方向,比如测试,嵌入式等等。还有,似乎软件学院学费都是>=1w的,都比较贵。

网友:
回复:“顺便问一句,考嵌入式专业方向的研究生有什么要求么?与普通的软件工程有什么不同?专业方向报考前就确定还是考上后导师选择…… ”
考研的话,嵌入式和普通的软件工程没什么区别,不过据说比较难。至于专业方向报考前就确定还是考上后导师选择,我也不是很清楚,不好意思啊

网友:
考研就要好好看必考的公共课和专业课,其他的先考上研再说。毕竟考上最重要。

网友:
呵呵……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祝福楼主考研顺利……加油……

网友:
多和导师做项目,在实践中提高锻炼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