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 响应右键时事 cannot execute program

楼主:
    添加相应的头文件和库

但执行时
        if(::SHRecognizeGesture(&shrg) == GN_CONTEXTMENU)//长按键消息
                {
}
在这条语句出现了  cannot execute program  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
                SHRGINFO   shrg;
                shrg.cbSize   =   sizeof(shrg);
                shrg.hwndClient   =   m_hWnd;
                shrg.ptDown.x = point.x;
                shrg.ptDown.y = point.y;
                shrg.dwFlags = SHRG_RETURNCMD;

网友:
不能单步调试吗?
这样难以现错误。

网友:
这是一种经常遇到的问题.
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数据类型及长度的不匹配\内存操作的问题

一般的解决方法是
  1 分析出错的可能原因,如,很多时候,会出现error window,可以读其中给出的出错信息,进行修改。
  2 使用step方法,一步一步执行,看哪一语句出错。分析其原因,进行纠正
自己看下啦!!

网友:
调不了 还没初始化...说提示了

网友A:
是不是OpenCV进行图像处理?

网友:
我查看了一下 QuickWatch

出现

CXX0017:Error:   SHRG_RETURNCMD 没有找到

我把
if(::SHRecognizeGesture(&shrg) == GN_CONTEXTMENU)//长按键消息
{
}

这句注释掉,可以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OpenCV进行图像处理?

    是项目代码里用到  OpenCV进行图像处理  ?

还是这个方法要 OpenCV进行图像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OpenCV进行图像处理?

lgy198612兄  你的答案有点像上网上的

  我看过很多,但是还是没能解决...

网友:
我把
if(::SHRecognizeGesture(&shrg) == GN_CONTEXTMENU)//长按键消息
{
}

这句注释掉,可以执行。。。

这句没有什么错误的吧?你的定义符合了?

也是刚做一年项目,来帮忙顶贴的菜鸟!!!

网友:
可link 生成exe  但执行不了那个ex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
if(::SHRecognizeGesture(&shrg) == GN_CONTEXTMENU)//长按键消息
{
}

这句注释掉,可以执行。。。

这句没有什么错误的吧?你的定义符合了?

也是刚做一年项目,来帮忙顶贴的菜鸟!!!

我也刚刚毕业,你比我有经验..

网友:
解决再可以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