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邮件客户端的问题

楼主(2009-08-03):
手机邮件客户端的问题
一般智能手机里面的邮件客户端在设置账户时候,需要输入服务器地址,我自己架了个服务器,然后想做一个手机的登录程序,只需要输入邮件的用户名和密码,不需要配置服务器地址了,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啊?请给我点建议
智能手机
用户名
服务器
客户端
程序

网友A:
如果邮件提供商是已知的 没有问题 ,可以针对不同的提供商设置,如hotmail,gmail。。。,
如果是未知的肯定是不行的,很多设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B:
谁能帮我做这个东西?我给报酬啊,呵呵

网友C:
只要解决那个服务器地址配置就行

网友D:
按POP3和SMTP协议来,现在应该是SSMTP了。。我的BLOG有关于这个的
http://blog.sina.com.cn/windowsce600
自己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