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开发环境,C#语言开发的pda程序怎么不能操作sqlce ...

楼主(2010-05-07):
vs2005开发环境,C#语言开发的pda程序怎么不能操作sqlce2.0数据库怎么办
我现在做的pda程序就是要操作sql ce2.0,但是用的vs2005和c#语言开发的程序好像不能操作它(能操作3.0)。
我现在数据库是不能动了,只能想办法来操作这个数据库,听说vs2003+c#是可以操作sql ce2.0数据库的,除了这个还有其它办法吗?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啊,在线等待……
数据库
sql
在线
程序
开发

网友A:
帮你顶,
是不是.net版本问题,
以前微软就总出这样的问题,数据库引擎版本兼容问题

网友B:
是啊,就是那个问题,如果用vs2005的话会提示要升级数据库才行,升级为sqlce3.0是可以用了。但是我原来的一个程序就不能用了,所以还是不能动数据库的。有什么方法才能使新编写的程序能用老版本的数据库呢(前提是C#)……

网友C:
怎么没人回复呢,帮帮忙啊……

网友D:
这个C#操作2.0的没办法了。

网友E:
这个可是不能不行啊,要是真不行我的努力就白费了。
用vs2003可以不,这个版本低些,是不是可以呢?

网友F:
用C++做个数据库的操作类然后生成 DLL 让 .NET调用即可

网友G:
实在不行可以用sqlite代替 个人觉得sqlite性能比sqlce强

网友H:
哪位仁兄还有比较好的建议啊,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