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指针的疑问
lipuman
lipuman

网友A(2009-04-19):
关于指针的疑问
在32位系统里面,Uint *p ;当p+1的时候,实际对应的内存地址移动了4,比如说从3000,0000移动到3000,0004,是这样对么?
同样,在一个32位系统里面,char *p;当p+1的时候,实际内存移动了几个位置,不如从3000,0000移动到哪?我看到过网上有说,指针类型决定指针的移动步长,比如char型指针移动一个字长,也就是八位?
网上

网友B:
在32位系统中:
uint *pi;
char *pc;
pi++; // pi 向后移动 4 个字节;虽然有写差别,但是指针运算时如同数组 pi[];
pc++; // pc 向后移动 1 个字节;虽然有写差别,但是指针运算时如同数组 pc[];

网友C:
char类型一个字节长度,所以指针移动也就是8位,一个字节;
int 类型4个字节长度,指针变量+1移动4个字节;
其实就是看这个指针变量指向的数据类型的长度。
这是C的基础知识。

网友D:
指针类型决定指针的移动步长 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