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单片机存储空间的使用情况(以MSP430 IAR开发环境为例)?!

楼主:
大家好,请问如何分析单片机存储空间的使用情况,例如使用MSP430单片机,IAR开发环境时是如何分析的,能给个例子最好了!先在这里谢过各位参与者!!!

网友:
IAR会生成一个类似MAP的文件。。。

你自己去找一下这个部件看看就成,是一个文本。

网友:
首先,感谢lbing7的参与!生成的.map文件如下,其中有很多内容,我只能看个大概:
################################################################################
#                                                                              #
#      IAR Universal Linker V4.61I/W32                                         #
#                                                                              #
#           Link time     =  25/Feb/2010  08:08:06                             #
#           Target CPU    =  MSP430                                            #
#           List file     =  D:\IAR430_PROJ\脉冲检测\Debug\List\PulseDetect.ma #
#                            p                                                 #
#           Output file 1 =  D:\IAR430_PROJ\脉冲检测\Debug\Exe\PulseDetect.d43 #
#                            Format: debug                                     #
#                            UBROF version 10.0.2                              #
#                            Using library modules for C-SPY (-rt)             #
#           Command line  =  D:\IAR430_PROJ\脉冲检测\Debug\Obj\smain.r43 -o    #
#                            D:\IAR430_PROJ\脉冲检测\Debug\Exe\PulseDetect.d43 #
#                            -l                                                #
#                            D:\IAR430_PROJ\脉冲检测\Debug\List\PulseDetect.ma #
#                            p                                                 #
#                            -xmsnio                                           #
#                            "-I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 #
#                            h 5.3 Evaluation\430\LIB\"                        #
#                            -f                                                #
#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
#                            5.3 Evaluation\430\CONFIG\lnk430F123.xcl"         #
#                            (-cmsp430                                         #
#                            -Z(DATA)DATA16_I,DATA16_Z,DATA16_N,DATA16_HEAP+_D #
#                            ATA16_HEAP_SIZE=0200-02FF                         #
#                            -Z(DATA)CSTACK+_STACK_SIZE#                       #
#                            -Z(CODE)INFO=1000-10FF -Z(CODE)INFOA=1080-10FF    #
#                            -Z(CODE)INFOB=1000-107F                           #
#                            -Z(CONST)DATA16_C,DATA16_ID,DIFUNCT=E000-FFDF     #
#                            -Z(CODE)CSTART,ISR_CODE=E000-FFDF                 #
#                            -P(CODE)CODE=E000-FFDF -Z(CODE)INTVEC=FFE0-FFFF   #
#                            -Z(CODE)RESET=FFFE-FFFF) -D_STACK_SIZE=50 -rt     #
#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
#                            5.3 Evaluation\430\LIB\DLIB\dl430fn.r43"          #
#                            -D_DATA16_HEAP_SIZE=50 -s __program_start         #
#                            -D_DATA20_HEAP_SIZE=50                            #
#                                                                              #
#                        Copyright 1987-2008 IAR Systems.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CROSS REFERENCE            *
                *                                      *
                ****************************************

       Program entry at :           E004  Relocatable, from module : ?cstart

                ****************************************
                *                                      *
                *            RUNTIME MODEL             *
                *                                      *
                ****************************************

  __core                 = 430
  __dlib_file_descriptor = 0
  __double_size          = 32
  __pic                  = no
  __reg_r4               = free
  __reg_r5               = free
  __rt_version           = 3

网友:
                ****************************************
                *                                      *
                *              MODULE MAP              *
                *                                      *
                ****************************************

  DEFINED ABSOLUTE ENTRIES
    *************************************************************************

  DEFINED ABSOLUTE ENTRIES
  PROGRAM MODULE, NAME : ?ABS_ENTRY_MOD

Absolute parts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_DATA20_HEAP_SIZE       0050
           _DATA16_HEAP_SIZE       0050
           _STACK_SIZE             0050
    *************************************************************************

  FILE NAME : D:\IAR430_PROJ\脉冲检测\Debug\Obj\smain.r43
  PROGRAM MODULE, NAME : smain

  SEGMENTS IN THE MODULE
  ======================
DATA16_AN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002 - 0002 (0x1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1.             Intra module refs:   MCUInit
                                                   main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IFG1                    0002
    -------------------------------------------------------------------------
DATA16_AN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120 - 0121 (0x2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2.             Intra module refs:   MCUInit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WDTCTL                  0120
    -------------------------------------------------------------------------
DATA16_AN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020 - 0020 (0x1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3.             Intra module refs:   port1_ISR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P1IN                    0020
    -------------------------------------------------------------------------
DATA16_AN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022 - 0022 (0x1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4.             Intra module refs:   MCUInit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P1DIR                   0022
    -------------------------------------------------------------------------
DATA16_AN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023 - 0023 (0x1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5.             Intra module refs:   main
                                                   port1_ISR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P1IFG                   0023
    -------------------------------------------------------------------------
DATA16_AN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024 - 0024 (0x1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6.             Intra module refs:   MCUInit
                                                   port1_ISR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P1IES                   0024
    -------------------------------------------------------------------------
DATA16_AN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025 - 0025 (0x1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7.             Intra module refs:   MCUInit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P1IE                    0025
    -------------------------------------------------------------------------

网友:
DATA16_AN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076 - 0076 (0x1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8.             Intra module refs:   main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U0RXBUF                 0076
    -------------------------------------------------------------------------
DATA16_AN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077 - 0077 (0x1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9.             Intra module refs:   main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U0TXBUF                 0077
    -------------------------------------------------------------------------
DATA16_AN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057 - 0057 (0x1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10.            Intra module refs:   MCUInit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BCSCTL1                 0057
    -------------------------------------------------------------------------
DATA16_AN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058 - 0058 (0x1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11.            Intra module refs:   MCUInit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BCSCTL2                 0058
    -------------------------------------------------------------------------
DATA16_Z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216 - 0218 (0x3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16.            Intra module refs:   port1_ISR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OldData                 0216
    -------------------------------------------------------------------------
DATA16_Z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219 - 021B (0x3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17.            Intra module refs:   port1_ISR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NewData                 0219
    -------------------------------------------------------------------------
DATA16_I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200 - 0202 (0x3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18.            Intra module refs:   port1_ISR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FirstFlag               0200
    -------------------------------------------------------------------------
DATA16_Z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21C - 021E (0x3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20.            Intra module refs:   port1_ISR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counter                 021C
    -------------------------------------------------------------------------
DATA16_Z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21F - 0221 (0x3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21.            Intra module refs:   port1_ISR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PulseCount              021F
    -------------------------------------------------------------------------
DATA16_Z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204 - 020F (0xc bytes), align: 1
  Segment part 22.            Intra module refs:   main
                                                   port1_ISR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TotalFlow               0204
    -------------------------------------------------------------------------
DATA16_Z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222 - 0222 (0x1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23.            Intra module refs:   port1_ISR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ValidPulse              0222
    -------------------------------------------------------------------------
DATA16_Z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223 - 0223 (0x1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24.            Intra module refs:   port1_ISR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flag                    0223
    -------------------------------------------------------------------------
DATA16_Z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224 - 0224 (0x1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25.            Intra module refs:   port1_ISR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error                   0224
    -------------------------------------------------------------------------
DATA16_Z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225 - 0227 (0x3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26.            Intra module refs:   port1_ISR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errornum                0225
    -------------------------------------------------------------------------
DATA16_Z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210 - 0213 (0x4 bytes), align: 1
  Segment part 27.            Intra module refs:   port1_ISR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ReNumInInt              0210
    -------------------------------------------------------------------------
DATA16_Z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228 - 0228 (0x1 bytes), align: 0
  Segment part 28.            Intra module refs:   main
                                                   port1_ISR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Edgflag                 0228
    -------------------------------------------------------------------------
DATA16_Z
  Relative segment, address: 0214 - 0215 (0x2 bytes), align: 1
  Segment part 29.            Intra module refs:   main
                                                   port1_ISR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ch                      0214
    -------------------------------------------------------------------------
DATA16_Z
  Segment part 30. NOT NEEDED.
           ENTRY                   ADDRESS         REF BY
           =====                   =======         ======
           SetEdg
    -------------------------------------------------------------------------

网友:
呵呵,楼主可以先只关注 自己关心的MAP,其他的以后有需求,再了解。

边学边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