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扩大residentFlash疑问

楼主:
我用的是2440的板子,我想将arm中的residentFlash扩大,我现在已经将Flash重新分区,DNW上显示如下:
0 : offset 0x0       , size 0x30000    [boot]
1 : offset 0x30000   , size 0x30000    [kernel]
2 : offset 0x60000   , size 0x30000    [rootfs]
3 : offset 0x90000   , size 0x3f70000  [wince]
可是,在我参考修改residentFlash的方法后,我将START_BLOCK 定义为:#define START_BLOCK NAND_BLOCK_CNT-(26*1024*1024/NAND_BLOCK_SIZE))
可是在将新的bin烧写进去后,里面的 residentFlash仍是1.6M。
是我的方法不对!还是我在烧写之前要先擦除什么?希望大家能告诉我!

网友:
26*1024*1024是怎么算出来的?
另外你看以下你修改的宏定义是否会影响到mbr的定义

网友:
优龙的板子,最好问优龙技术支持。

楼主,我看了一下,这个扩大nand flash 你要修改nand 驱动,才行,里面有限制,看看去吧。把FAT 开始的block 地址变小。

网友:
那个FAT 开始的block 地址是什么意思啊?我是新手,不太明白。bios我就是将wince都大小改变了,还要再改什么啊!

网友:
  确保通过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重新编译一下改动后的文件.如果没记错的话,你作的改动应该是在commom/smartflash文件夹下,一般这样之后不会有问题。

网友A:
我改的就是在commom/smartflash文件夹下的fmd文件,可是我重新编译过一遍,还是那个样子。我就改了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将bios里面的nand.c里面的NandPart[] 改变了,以及START_BLOCK改变了,可是他一直就是1.69M。难道我还有什么细节没有注意到么?

网友:
把linux
分区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的就是在commom/smartflash文件夹下的fmd文件,可是我重新编译过一遍,还是那个样子。我就改了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将bios里面的nand.c里面的NandPart[] 改变了,以及START_BLOCK改变了,可是他一直就是1.69M。难道我还有什么细节没有注意到么?

确保通过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重新编译一下改动后的文件,跟一般的driver里不同,只编译你改动的那个文件夹是没有用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用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编译了一下,residentFlash变大了,真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