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稳压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9-08-26):
求教稳压二极管的问题,
用-15v电压搭建电路分-7.5v出来,单独搭建此电源电路可以很好的分出-7.5v,但外加复杂负载后,,不知什么原因将电源分离出的-7.5v一下子就拉没有了,原来产生-7.5v电压的地方,只有-0.7v电压,请问是何原因??难道电源电路连接有问题?
搭建
稳压二极管

网友A:
你的稳压管是多少瓦?吸收的电流是多少?匹配多少的电阻,导通后电流是多少?还有输入总电流、电压功率是多少?最后你输出的7.5V最大功率你可计算过。
你的电压没有了估计是被压降分掉了,因为功率没计算好.

网友B:
但如果有问题的话怎么+7.5v出来了,就是到-7.5时出不来,匹配电阻2.2K。另外我想把图片贴出来,可怎么贴呢?

网友C:
稳压二极管用的是1N755

网友D:
你的实际输出功率好像只有25mW

网友E:
最好把电路图贴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F:
我想贴出来,可我第一次登陆这个论坛,还不会贴图呢,找了半天不知怎么贴,我给您发信了,留了联系方式

网友G:
真牛B,2.2K的限流电阻,那么最大电流就是15/2.2K大约7mA,不计算负载电流就乱用稳压管,照你测的数据,你的负载电流起码有50mA,7.5V压差50mA电流一般的稳压管功耗已经很难满足,建议用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