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热启后网络异常!

楼主:
WinCE5.0 热启后网络异常!
使用20100125版的TQBSP,热启动后网络不正常!

使用20100125版的TQBSP生成CE镜像,
冷启动后,pc端可以正常ping通SKY2440_V5.0开发板,一切正常;
但是热启后,pc端不可以ping通SKY2440_V5.0开发板!
为啥?

网友:
在这个实验过程,PC端和WinCE端的IP地址均不改变!

同时发现WinCE5.0只支持热启动命令,不支持冷启动命令;

//VC++编程实现WinCE重启
#define IOCTL_HAL_GET_DEVICE_INFO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REBOOT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15,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COLDBOOT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30,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BOOL KernelIoControl(DWORD dwIoControlCode, LPVOID lpInBuf, DWORD nInBufSize, LPVOID lpOutBuf, DWORD nOutBufSize, LPDWORD lpBytesReturned);
void WINAPI Reboot(int nBootMode)
{
    int   inVal;
    BYTE  outBuf[1024];
    DWORD bytesReturned;

    if(nBootMode == 0)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BOOT, &inVal, 4, outBuf, 1024, &bytesReturned);   //0:热启动
    else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COLDBOOT, &inVal, 4, outBuf, 1024, &bytesReturned); //1:冷启动(使用的WinCE5.0版本不支持)
}

Reboot(0);        //热启动(速度快)
//Reboot(1);        //冷启动(使用的WinCE5.0版本不支持)

那个知道怎雅才能让WinCE5.0支持冷启动命令?也就是应用软件发一个命令让CE系统冷启动。

网友:
以前用从4.2移植上来的2440BSP在wince5.0中用,热启后网络还是正常的
为啥这个“正宗的”wince5.0 BSP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
现在发现由看门狗引起的CE系统复位后,网络也是无法ping不通!

网友:
没弄过。

帮顶下,期待学习下。

MARK.

网友:
我是做linux的,过来学习下。

网友:
这个得有时间细看一下BSP包中启动的驱动

网友:
现在修改了一下DTQ2440\Src\Bootloader\Stepldr\startup.s文件,想stepldr.nb1不论那种情况,都按照冷启动来执行.
修改如下:
第一处:

; Are we waking up from a suspended state?
    ;
    ldr                r1, =0x01                ;重启全部设置为冷启类型_chang by Rn 20100415
    ;ldr        r1, =GSTATUS2
    ldr                r0, [r1]
    tst                r0, #0x2
    ; Yes?  Then go to the resume handler code...
    bne                WAKEUP_POWER_OFF

第二处:

; If this is a cold boot or a warm reset, clear RAM because the RAM filesystem may be
; bad.  If this is a software reboot (triggered by the watchdog timer), don't clear RAM.
    ;
    ldr                r1, =0x01                ;重启全部设置为冷启类型_chang by Rn 20100415
    ;ldr        r1, =GSTATUS2   ; Determine why we're in the startup code.
    ldr                r10, [r1]       ;
    str          r10, [r1]       ; Clear GPSTATUS2.
    tst                r10, #0x4       ; Watchdog (software) reboot?  Skip code that clears RAM.
    bne                %F40

重新生成stepldr.nb1,烧录到硬件,CE系统中的应用软件执行看门狗复位或是执行热启指令,是可以让硬件“冷启动”[至少通过LCD上的画面和等待时间表现和手动按下RESET健触发重启的效果一样],能正常进入CE系统,但是网络还是无法正常ping通,
郁闷!!!

网友:
通过软件热启或是通过看门狗复位系统后,虽然PC端ping不通开发板,但是开发板上的按键还是可以正常使用,也就是说明中断能正常使用,板子上的其他功能也能正常使用。

那这里就很奇怪了,为啥都有网络有问题?

网友A:
这是因为cpu复位了,而网卡并没有复位。有可能系统找不到网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cpu复位了,而网卡并没有复位。有可能系统找不到网卡的。

这么神奇么?

不是都执行了冷启动了么?

网友A:
我的wifi网卡是这样的。断电后重启是正常的。如果按复位键重启就会不正常。原因是wifi没有收到cpu的复位信号,造成了不同步。希望这么描述更清楚。

网友:
恩,那看来有点启发!

网友B:
网卡怎么控制的,有没有用到GPIO口控制,如果用到了,在系统复位启动之前断开,启动后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怎么控制的,有没有用到GPIO口控制,如果用到了,在系统复位启动之前断开,启动后打开

看来又得看看驱动

网友:
看来又得看看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wifi网卡是这样的。断电后重启是正常的。如果按复位键重启就会不正常。原因是wifi没有收到cpu的复位信号,造成了不同步。希望这么描述更清楚。

learning 从未搞过网卡,wifi正在开始,不过别人提供了源码的。呵呵

网友:
wifi的电流有100MA以上,要用IO口来控制电源的话,需要用继电器来解决.否则需要用IO口来控制wifi的中断接口.

网友:
wifi的电流有100MA以上,要用IO口来控制电源的话,需要用继电器来解决.否则需要用IO口来控制wifi的复位接口.

网友C:
看开发板的电路图,DM9000芯片的复位引脚也是接到MAX8111的复位输出引脚上的,应该不去要IO口去做特别的复位操作吧,但是如果在看门狗复位系统时也能让DM9000复位收到复位信号?这个应该是由2440的nRSTOUT引脚来做的吧?

但是为啥基于wince4.2的BSP同样使用在同一款开发板上,就可以在看门狗复位时也能复位DM9000网卡呢?

网友:
更换了SDMK2440 BSP中的网卡驱动到TQ2440 BSP中,
现象还是存在,热启动或是看门狗复位系统后网络还是还是不能Ping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开发板的电路图,DM9000芯片的复位引脚也是接到MAX8111的复位输出引脚上的,应该不去要IO口去做特别的复位操作吧,但是如果在看门狗复位系统时也能让DM9000复位收到复位信号?这个应该是由2440的nRSTOUT引脚来做的吧?

但是为啥基于wince4.2的BSP同样使用在同一款开发板上,就可以在看门狗复位时也能复位DM9000网卡呢?

DM9000的驱动一样吗?

网友:
现在问题暂时解决了,用一个IO去控制网卡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