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 与远程pc通信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pda与pc 的通信问题,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将pda中一xml文件上传给远程pc服务器。
我现在做的测试就是用socket实现pda与pc间的简单通信,代码如下:

pda端:
                 TcpClient Client = new TcpClient();
                 Client.Connect(IPAddress.Parse("202.114.171.104"), 2005);
                 string senddata = textBox3.Text.Trim();
                 string recvdata = "";
                 byte[] buffer = new byte[1024];
                 buffer = Encoding.Default.GetBytes(senddata);
                 byte[] inbuff = new byte[1024];
                 Client.GetStream().Write(buffer, 0, buffer.Length);
                 while (Client.GetStream().DataAvailable == false)
                        Application.DoEvents();

                 if (Client.GetStream().DataAvailable == true)
                       {
                              Client.GetStream().Read(inbuff, 0, inbuff.Length);
                              MessageBox.Show("3");
                              recvdata = "服务程序已经成功收到指令,在" + Encoding.Default.GetString(inbuff, 0, inbuff.Length);
                              MessageBox.Show(recvdata);
                       }
                  Client.Close();

pc server端:
                TcpListener Listener = new TcpListener(IPAddress.Parse("202.114.171.104"), 2005);
                Listener.Start();
                Console.WriteLine("正在 202.114.171.104:2005 处侦听.....");
                while (true)
                {
                    Socket s = Listener.AcceptSocket();
                    string data = "";
                    int byterecvd = 0;
                    int totalbytes = 0;
                    byte[] recvdata = new byte[1024];
                    do
                    {
                        byterecvd = s.Receive(recvdata, 0, 1024, SocketFlags.None);
                        if (byterecvd > 0)
                        {
                            data += Encoding.ASCII.GetString(recvdata);
                            totalbytes += byterecvd;
                        }
                        Console.WriteLine(data);
                    } while (byterecvd == 1024);
                    string response = "this is server";
                    Byte[] senddata = Encoding.ASCII.GetBytes(response.ToCharArray());
                    s.Send(senddata, senddata.Length, SocketFlags.None);
               }

    可是这样总是通信不成功,提示错误为:Unable   to   write   data   to   the   transport   connection   ,不用write用send也是不行的。

    但是,我试过将pda端的程序复制重写为一般应用程序(不是智能设备应用程序),结果是可以通信的。难道是pda与pc通信有特别之处 ?希望高手能够帮小弟解答下,跪求……

网友A:
问题是PDA没有设置固定IP,你最好搞个路由器,让PC和PDA都连接它,然后设置一下IP,就OK了!

网友B:
你的PDA有Ethernet?还是通过GPRS连接呢?

网友:
我想也是IP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PDA有Ethernet?还是通过GPRS连接呢?

我的pda是用微软的ActiveSync来连接电脑,通过这个电脑来同远程pc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PDA没有设置固定IP,你最好搞个路由器,让PC和PDA都连接它,然后设置一下IP,就OK了!

我的pda是用微软的ActiveSync来连接电脑,通过这个电脑来同远程pc连接的,这样pda都能上网,为什么不能连接远程pc呢?那这种方式的话怎么才能与远程pc连接呢?

网友:
不设置固定IP也可以连接的.
在send数据之前,socket是否已经连接上了?
或者,你试试异步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