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和 SPI 的时钟问题

楼主(2009-02-03):
i2c 和 SPI 的时钟问题
i2c 和 spi 在没有数据通讯的时候,时钟线的时钟信号还有吗?也就是说时钟是一直存在的还是只有数据传输时才有?困惑一天了。。。
时钟
数据

网友A:
I2C/SPI都是同步串行通讯方式,通过并行/串行转换,在时钟节拍驱动下数据逐个bit发送/接收.
在通讯开始前和通讯结束后clock线上是没有时钟信号的, 它们应该处于空闲状态. 具体的可以看相关的规范.

网友B:
在空闲状态下时钟线处于高电平。(刚才没理解对LZ的问题)

网友C:
I2C/SPI支持“线与”,允许多个设备互连。所以协议规定:在无数据传输(开始前、结束后)时,时钟和数据线都处于“释放”状态,也就是“高阻”状态。
在“释放”状态,如果有上拉电阻(内部或外部的),用外用表测会是高电平(1);如果没有上拉电阻,用万用表测是低电平(0)。

网友D:
感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