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wince5.0中触摸驱动的前端加载流程的疑问

楼主: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一个刚进公司的新人,有幸可以跟各位大牛一样搞系统研发,但是我们公司是做芯片的,我在公司做wince的BSP部分,头儿让我分析一下WINCE5.0下的触摸驱动(本地驱动)看了大牛们的资料对于实现框架比较了解了,(很多资料都是重点分析驱动程序的函数的),但是唯独对于内部如何加载这个触摸驱动实在找不到头绪,求各位大大能个详细描述下 触摸驱动在WINCE5.0下加载的 流程 最好能够详细到 具体那个文件,希望能从注册表之前开始。我用的是YL2440的开发板
先在这边谢了

网友:
加载流驱动的过程,以键盘驱动为例:
系统启动后,设备管理器加载键盘驱动。
?        Device.exe遍历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下的键值加载总线枚举器BusEnum.dll
?        BusEnum.dll遍历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Matrixkb 下的键值加载键盘驱动Matrixkb.dll至Device.exe地址空间
?        在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Active键下添加一个子键,记录已加载的键盘驱动
?        调用MKB_Init函数,进行初始化等工作
BusEnum.dll的加载是通过调用ActivateDeviceEx()函数来完成的。BusEnum.dll的加载完成后,ActivateDeviceEx()函数调用BusEnum.dll的导出函数init( ),init( )根据注册表的设置,将键盘驱动加载到Device.exe地址空间。

网友:
上面的是device加载驱动的过程,
下面是GWES加载本地驱动的过程,以显示驱动为例:
去访问候选显示设备列表(这个列表放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DisplayCandidates下面,一般是在Platform.reg里建好的),看看是否有驱动程序已经在本机上实例化,如果有的话,GWES会使用它找到的第一个已经实例化的驱动;如果驱动程序没有在本机上实例话或者找不到合适的驱动程序,接下来GWES尝试加载Ddi.dll。默认情况下加载的是Ddi.dll,但是如果注册表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Drivers\Display存在,GWES会加载此注册表项所指定的显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