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要做一个小的驱动,实现把得到的数据通过网卡发送到网络上去。要个思路

楼主:
从来没做过驱动开发 突然让我做个这个 一点思路也没有。。。
想问一下 这个程序的大体思路 和该看那些资料?
还有就是开发环境用不用配置?都用什么?

网友:
驱动?自己写WINDOWS的网卡驱动?

查查SOCKET编程吧

**************************
飞凌嵌入式 www.witech.com.cn
**************************

网友:
开发环境要配置
我的理解是不同的操作系统肯定需要不同的驱动

网友:
楼主:
其实你确定要编写驱动程序之前应该想一想:你是否真的是需要一个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调试比较麻烦还牵涉到内核编程,对整个OS或多或少有影响,因此选择做驱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你的情况仅仅是把得到的数据通过网卡发送到指定的目的地?(你说的“网上”是指远端的另一个客户端吧,呵呵),这个要求简单的Winsock就可以完成了,你先确定是需要发送TCP还是UDP数据,然后去找一个简单的winsock程序来入门。

按你的要求,编写winsock比驱动要简单得多,而且也稳定的多。

网友:
这里是我写的一个简单的 winsock的程序。以及简单的解释,如果你确定了用winsock实现你的功能可以参考一下:

http://zhifeng2001.spaces.live.com/blog/cns!CD60200356E17647!428.ent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发环境要配置
我的理解是不同的操作系统肯定需要不同的驱动

呵呵 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不是驱动级的已经写完了 就是怕效率不行 才叫我写个驱动看看的
直接写应用层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B:
其实用winsock你就当成windows已经准备好了驱动,你只要编写client就行了。
如果你想自己从头编写驱动加上Client程序,并且原因是因为嫌windows的网络上层驱动效率不够的话,那这个工程就不算是个"小驱动“了。呵呵。

如果你想入门,建议你去
1.安装WINDDK(根据你要用的OS平台,2003或者XP)。这个是基础,是必须的。
2.编译一下WINDDK提供的Network例程。如果能编译成功,并且大致读一下里面的源代码,你起码入门一半了
3.或者你去找一下中国工程师自己改写的驱动版Hello World,自己编译一下
4.windows驱动开发的细节需要读的Microsoft DDK技术文档和相关入门书籍
(我的那些外国同事喜欢直接读文档,而国人喜欢看入门书籍,所以建议你去书店看一下,找一两本好点的Windows DDK,WDM书籍)

网友:
这个需要驱动程序吗?做个应用程序够了吧。抓包然后发出去。不过你得考虑一下上传速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winsock你就当成windows已经准备好了驱动,你只要编写client就行了。
如果你想自己从头编写驱动加上Client程序,并且原因是因为嫌windows的网络上层驱动效率不够的话,那这个工程就不算是个"小驱动“了。呵呵。

如果你想入门,建议你去
1.安装WINDDK(根据你要用的OS平台,2003或者XP)。这个是基础,是必须的。
2.编译一下WINDDK提供的Network例程。如果能编译成功,并且大致读一下里面的源代码,你起码入门一半…

呵呵谢谢了
现在基本的环境基本都没问题了还有那个helloword也差不多看了一下 DDK中的NDIS协议驱动也在弄 就是还没搞明白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