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下驱动程序开发

楼主(2010-06-17):
wince下驱动程序开发
我们用SAMSUNG公司ARM芯片S3C2440设计的板子,硬件原理图参照了朗成公司的同款芯片开发板,加了个FPGA,FPGA以类似SRAM的方式挂在ARM的总线上,ARM可以寻址到FPGA,要求我写个驱动能够快速寻址FPGA,现在没有头绪,请问应该学习哪些知识完成开发?
驱动
SAMSUNG
wince
开发

网友A:
既然FPGA被当做SRAM用。你的驱动程序比较简单,因为2440本身集成了SRAM的控制器。只需要配置FPGA所在的2440的BANk的相应寄存器即可!然后你的C代码可以直接对地址进行赋值操作,当前,前提是MMU没有打开。

网友B:
ARM带SRAM控制器,会发出SRAM的相关控制信号和地址信号,然后对应的数据就会出现在数据段。当它的控制信号要求读的时候,你的FPGA就将对应的地址线上的地址的值输出到数据线上。反之,写信号,同理。

网友C:
建议楼主先把S3C2440的存储器管理看懂吧,

网友D:
通过配置SRAM控制寄存器来适应FPGA。顺便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