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怎么检测如何收到了GPRS数据?

楼主:
下位机向上位机发送数据,我上位机接收软件还没写,我想知道GPRS的数据是否也已经正确发送到上位机,是不是下个端口检测软件就可以啊,下个什么样的软件啊,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
你的所谓上位机是什么?

网友:
如果使用串口连接上下,可以找一个监测串口的工具(串口警察什么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上位机与下位机通常是通过串口来进行数据收发的,GPS和上位机之间普遍采用串口进行收发,具体的通信协议你可以参考你GPS模块的文档,里面肯定有说得很清楚的。你上位机只需要做一个串口通信程序就可以检测到收到了GPS数据了。

网友:
估计又是万年不结贴~
弄个串口接收的就成了~
实在不知道 就去找sscom3.2

网友:
你指的是GPRS模块发数据到INTERNET吧?单片机可以通过AT指令AT+CITSEND发送数据至指定IP地址和端口的计算机,如:111.111.111.111 :8080(这个地址不能是内网IP,如果是内网IP需要使用代理)。要检测电脑是否接收到数据,只需要监听上位机的端口即可。方式可以自己写个小程序,一直侦听该端口。或者是下个服务器管理软件一直监听该端口既可。如需要我可以给你也我在用的软件,QQ:309284701
请结贴!!

网友:
楼主,我想问问你最后是用什么软件进行监听的

楼主,我想问问你最后是用什么软件进行监听的。我现在也是不知道改组上位机上怎么对我的GPRS模块发出的无线信号进行监听

网友:
如果你说的是串口连接,用个串口调试助手就好了。如果你说的是通过GPRS DTU发送的数据,在远程服务器端的接受,用TCP/UDP socket 调试工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