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50移植到2451的问题

楼主:
现手上的2450原理图和2451原理图是一样的。
STEPLDR.nb0和Eboot.nb0下载正常,且运行正常。
但每次下载Eboot.bin时就出现了下载Eboot.bin数据校验出错。
高手指点!

网友:
去看看bootloader里面的代码,从调试信息找到出错的代码位置,是不是不支持某种格式文件下载?

网友:
楼主在哪买到2451的?

网友:
1. LZ 是用什麽来下载 eboot.bin, 是透过 eboot.nb0 吗?? .bin 与 .nb0 格式不同, .bin 档需要 loader 来解析其格式, 再放到正确的位置来执行.

2. 若是 eboot.nb0 来下载 eboot.bin, 则需注意位址必须要错开来, 不然下载的过程中 eboot.bin 会盖掉 eboot.nb0.

3. 可否请 LZ 将 error message 一并 post 出来, 大家比较好抓问题.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通信不稳定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请 LZ 将 error message 一并 post 出来,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了.
这样子概述,似乎很难找到原因哦.

网友:
就是通过eboot.nb0来下载eboot.bin和NK.bin。
下载地地址和2450是一样的0x30038000,2450一直都是用这个地址,因为硬件原理图没有改动,2451的底板也是用2450的。

以下是下载eboot.bin时出现的错误,NK.bin下载也是同样的错误:
Eboot image
ERROR: 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0x1B9FD91  computed=0x1BA112F)
******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3, ABORT!!! ******

网友:
如果我把校验去掉,Eboot.bin是可以下载的,而且运行也正常,但是下载NK.bin,但NK运行部起来。
不知道问题所在。
大家指点!!

网友:
如果我把校验去掉,Eboot.bin是可以下载的,而且运行也正常,NK.bin也可以下载,但NK运行不起来。
不知道问题所在。
大家指点!!

请问2451有BSP包吗?

网友:
Stepldr.nb0和eboot.nb0是通过jtag接口下载的吧?
eboot.bin是通过usb或者网口下载的吧?

两者下载途径不同,需要检查eboot.bin下载过程中的稳定性。

程序里改一下,一旦发现校验和不通过,就将得到的这段数据和源数据都打印出来,进行对比。
多次出错后,至少能判断每次出错是否一致。

网友:
这个问题似乎是内存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第一版机器没有电源开关,只有software,每次software后下载都有可能出现checksum的问题,第二版增加了电源开关,下载前先断电一会儿,在上电启动下载,就没有问题了。不知道和楼主的问题是否一样。

网友:
Stepldr.nb0、eboot.nb0和eboot.bin都是通过USB下载的,
现在问题是前两者下载都没问题,为什么下载eboot.bin就出现校验出错,而且每次都是一样。
ERROR: 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0x1B9FD91  computed=0x1BA112F)
******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3, ABORT!!! ******

shuiyuan提到的每次出错信息都是一样的,是的,确实是每次出错信息都是一样的。
jerry79提到的:“下载前先断电一会儿,在上电启动下载,就没有问题了”。可是我们板子却不是这样,不管怎么重上电结果都是校验出错。

网友:
越看越迷糊
1. stepldr.nb0, eboot.nb0 透过 USB 下载正常 ==> 板子的 USB 自已不会动, 故板子端一定要下载一个程式来执行 USB 的功能, 该程式为何??? 是否已存在板子的 flash 上, 送电後自动执行??

2. .bin 与 .nb0 格式不同, 故 LZ 用的 PC 端下载程式为何???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我的意思是eboot.nb0是通过Umo下载的,下载正常。而Umo之前已经通过JTAG下载到了Nor Flash中了,
而stepldr.nb0是通过eboot.nb0下载的,这不都是使用USB下载的吗?
所以我说USB应该是没有问题,要不然eboot.nb0下载肯定也会出错对吧。

而eboot.bin也是通过eboot.nb0使用USB下载,却每次都出错,而且每次的错误都是一样:
ERROR: 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0x1B9FD91  computed=0x1BA112F)
******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3, ABORT!!! ******

网友:
PC端下载工具为DNW 0.6,一直都是使用这个下载的,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不知道LZ的问题解决没?我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