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排阻的符号

楼主(2009-08-12):
上拉排阻的符号
大家好:
上拉排阻的内部是什么样的,具体的符号是什么样的,谁能告诉我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和一般的排阻符号是不一样的,里面有电源vcc的那种,呵呵

网友B:
你是指什么符号? protel里 orcad里的? 还是?

网友C:
什么有电源的呀,常见的排阻是9个脚的,里面有8个电阻。其中8个脚是8个电阻的,另一个是把电阻的另一个脚连在一起的。

网友D:
要自己能画封装...

网友E:
我指的是protel里的,我已经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