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AR FOR AVR 分配在数组的疑问

楼主(2009-09-08):
有关IAR FOR AVR 分配在数组的疑问
一个项目里,用到M128,外置32KRAM,有几个全局大数组,2个4000数组,三个1000数组(嘿嘿,够大了吧),在地址不定位的情况下声明这几个数组,编译时几乎都报错,地址重叠。每个数组地址绝对定位定义后没问题(最好数组间留一些空间)。现在疑问是:IAR编译器不支持,还是配置不对?(配置改了多种方式,也改了XCL文件,均是有问题,偶尔通过编译,运行也有问题。当然程序比较大,完全不优化时,有70K,默认LOW优化下63K,刚好够)。在V4.20和V5.20下试过,一样。虽然现在已经可以运行了,但是疑问没消除,大家说说~~~~~~~
定位
优化
编译器
程序
最好

网友A:
沙发自己坐,标题就错,不是在数组,是大数组~~~~~~~~~~~~~~~~~~

网友B:
没人接分。。。

网友C:
你在外部只RAM定义一个100的数组,无绝对地址条件下,编译看看结果。如果编译成功,建议看看反汇编。
IAR支持,只不过本身还不够完善,强烈建议在主程序中处理全局变量。

网友D:
小数组可以,在400下就不用绝对定位,我估计如果不超过M128本身带的4K大小,就没问题,超过了,IAR就定位不准。有人遇到过这些问题吗?下周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