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2440boot代码中的问题

楼主:
......................
while(1)
{
        if(!((rGPFDAT>>6)&0x1))
         {
          AutoNandLoadRun_key();
          autorun_ds = 1;//若无自启动,则进入Menu;
          Menu();
        }
        if(menuUsed==1)
            Menu();
        WaitDownload();
}
..............
判断rGPFDAT寄存器这句怎么理解?

网友:
GPF6是低电平,就进入if 循环。

网友A:
按下GPF6所接轻触开关后进入UBOOT自动引导EBOOT不进入UBOOT界面

网友:
目的是检测一个外部按键,从而确定系统启动的过程。

网友:
正好帮我也解决了这个问题!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GPF6所接轻触开关后进入UBOOT自动引导EBOOT不进入UBOOT界面

学的真快啊。哈哈哈

网友:
学的真快啊。哈哈哈

晕死,这么基础的问题还学得真快,这都要学我大学白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