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音频加入单片机?

楼主:
想在单片机内加入一段音频,如何把这段音频转化成汇编语言植入单片机?

网友A:
目前一般单片机 都可以采用DAC 将音频对应的数据转成成模拟量,通过音频放大输出电路进行播放。

楼主如果想播放 一段音频,就得想办法得到对应的该段音频的数据,在网上搜索一些提取软件,类似从BMP图像提取数据,然后用LCD显示。

网上有些对应的资料,楼主好好百度或GOOGLE下吧。

另外凌阳的SPCE061A 单片机有将WAVE格式的语音压缩并提取对应的数据的软件,楼主可以上凌阳 官网看看。

网友:
之前下过一个忘了在那儿下的 网上有

网友:
你加入音频的目的也就是用来适当的时候还原成音频,播放出来吧?那么只有一个办法,ADC->单片机->DAC。也就是说,先将模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保存在MCU中,然后将数字信号还原成模拟信号。所以要求你的MCU有AD 和 DA口。

网友:
效果不是很好,推荐用专用语音芯片。

网友:
DSP是专门处理语音的,

单片机也可以做到,就是音质和速度的问题,也可以采用pwm方式,省掉DAC,

如果arm来做,主频高一些的也可以做到软件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一般单片机 都可以采用DAC 将音频对应的数据转成成模拟量,通过音频放大输出电路进行播放。

楼主如果想播放 一段音频,就得想办法得到对应的该段音频的数据,在网上搜索一些提取软件,类似从BMP图像提取数据,然后用LCD显示。

网上有些对应的资料,楼主好好百度或GOOGLE下吧。

另外凌阳的SPCE061A 单片机有将WAVE格式的语音压缩并提取对应的数据的软件,楼主可以上凌阳 ……

   叫人家到网上搜,这不等于废话吗

网友:
用语音芯片,比如ISD*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