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1.2安装后有问题

楼主:
我近来安装了一个ADS1.2的破解版,可是点击
CodeWarror for ARM Develop Suite就会出现
The unexpected failure of a COM opertion suggests that MWComHelpers may be missing这个错误提示呢。
我的license已经按照安装方法来装的了,可是就是不行。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请各位高手帮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帮助文件丢失,重装ADS,如何?

网友:
我装过两三次了呢,而且也试过重新下载另外的了,可是问题还是存在呢!!

网友:
搜搜别的破解方法?

网友:
我试过用那个注册码破解了,可是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
安装完成后,提示出现 "ARM License Wizard" 对话框,选择 "Install License",

然后在 "License File To Be Installed" 中使用 "Browse",选择 CRACK 目录下的 license.dat 文件即可。

是这样的嘛》?

网友:
license安装方法可能不对

网友:
我已经按照安装的方法了,把CRACK 目录下的 license.dat 文件导进去了呢,可是就是不行!!

网友:
嘿嘿,这个问题我以前碰到过,我当时是重装了系统的,原来我的系统是GHOST版本的,很多组件没有,所以换了个版本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操作系统问题。

网友:
不是吧,我的也是ghost版本的呢,看来这次没戏了!!

网友:
有办法装上这些组件吗??不用重装系统

网友:
winxp少说几千个组件,嘿嘿,要查还不如装一个

网友:
关注中,看看到底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