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安装的问题

楼主:
安装程序会回滚。Setup encountered problems instlling some critical emulation components.机器上有VS2005 VC++ 和winCE6.0 是否存在兼容问题?

网友:
我前面装的PB是作为VS里面的插件形式,现在装EVC需要装Platform manager 4.0 安装程序就是在这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我第一次接触WINCE,假如开发WINCE应用程序,一定要用EVC吗?我在vs里只找到OS design,如何用vs开开发winCE应用程序。除了api和MFC,还有其他编程方式吗?

网友:
你可以使用 VS2005 开发 WinCE 应用程序;

eVC 已经淘汰了。

网友:
引用楼主 iapisp 的回复:
安装程序会回滚。Setup encountered problems instlling some critical emulation components.机器上有VS2005 VC++ 和winCE6.0 是否存在兼容问题?

你可以不需要安装EVC的,直接使用VS2005 进行程序的开发,前面的安装提示你的主机上存在VS2005 VC++ ,你是不是安装了VS2005 VC++ 跟Wince6.0了。

如果你要安装evc的话,建议不要将其安装在与VS2005 VC++ 安装的同一个盘符上,可以另外的一个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