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CPU是STM32F103CB,无操作系统。
通过UART1接受GPRS发来的数据,在中断函数中 USART1_IRQHandler 中进行处理

unsigned char a_GPRSData[500];
unsigned int  g_DataLength;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a_GPRSData[g_DataLength]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g_DataLength++;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

UART1设置如下: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现在的问题是:
  每次当接收的GPRS一包数据长度超过128字节,从a_GPRSData[127]开始到a_GPRSData[499],取得的数据便是错误的,而且是百分之百从a_GPRSData[127]开始的,从a_GPRSData[0]到a_GPRSData[126]的数据都没有问题,而且从UART1发送数据超过128字节也没有问题。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由于串口存在什么所谓的硬件接收缓冲只有128字节,这点从芯片手册上没有看到啊。
  还是这是不是和串口的设置有什么关系?
  或者是其他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窜口缓冲溢出了。
stm32据我所知没有所谓的硬件fifo.
不过可以D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窜口缓冲溢出了。
stm32据我所知没有所谓的硬件fifo.
不过可以DMA

网友:
不建议中断服务函数代码超过10行。在主函数中处理数据。中断函数只处理状态标志位。

网友:
根据以往经验你的unsigned int  g_DataLength; 一定是在别的地方又定义为char g_DataLength;

网友:
感觉楼上说得有道理,127是signed char的最大值,请注意g_DataLength的数据类型。

网友:
对了,使用dma方式的时候,需要将内存设置为no cache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