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EVC出现问题。

楼主:
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d   for   the   mipsii_fp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   ,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on   any   cpu   other   than   the   emulator,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an   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then   target   a   shadow   platform   pertaining   to   that   sdk

按网上流程安装了EVC,但在调试程序时出现这个提示,请问如何才能弄好,谢谢。

网友:
你要选模拟器哦,而不是mipsii_fp

网友:
目标器件选模拟器

网友A:
提示很清楚了。如果你选择standare sdk,那么只能调试x86,或者emulator(也是x86),你现在选择的是Mips的CPU类型,没办法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很清楚了。如果你选择standare sdk,那么只能调试x86,或者emulator(也是x86),你现在选择的是Mips的CPU类型,没办法支持。
没错

网友:
呵呵,谢谢各位的回答,那么如何解决呢。请给出方法。

网友:
你要用什么CUP 你安装的时候 就要选上 新建工程的时候也要选择你的CPU类型,SDK也要支持你的CPU

网友:
谢谢,是不是那我要重新装这个软件了,在装的时候注意选择CPU?

网友:
找你设备对应的SDK安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