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wince 数据库

楼主:
我的处理器三星2440         wince5.0
用的开发工具为vs2005+SQL server mobile      哪位大虾能给段代码
c++如何连接数据库,然后做添加,查询操作
网上c#很多,没找到c++实例或代码
我初学,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数据终端相当于一个pc,那么在数据终端上有开发数据库的软件吗,相当于pc上的sql server 2000什么的,我是新手,望能给答案。。。

网友:
哪位大虾知道啊,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数据终端相当于一个pc,那么在数据终端上有开发数据库的软件吗,相当于pc上的sql server 2000什么的,我是新手,望能给答案。。。

pc上用的是SQL server mobile 2005,用C#能实现,但是改成c++代码怎么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