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小问题!弱弱的问!

楼主(2009-11-22):
cadence小问题!弱弱的问!
请教cadence画原理图时需要导入封装,我的主要芯片的封装都是自己通过向导做的
但是电容电阻这些封装应该不用自己做吧
我按照《ca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的介绍填上
LED
,但是生成网表后放置元件时报错
说找不到电容的封装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刚学cadence,大家不要向我扔砖头、西红柿、茄子啥的!
谢啦!!
封装
电容
西红柿
茄子

网友A:
知道了....sorry

网友B:
请教:rt90x170x30-0热风焊盘的做法!

网友C:
帮顶下; 网上有cadence视频,你参照下。

网友D:
画原理图时候的电容电阻的Footprint也应该要写对吧,不然导入网表会有错的吧

网友E:
最方便的方法是找到些demo的板子,把他们的封装导出来,自己用。

网友F:
LZ肯定用的是第一方方式调网表,那个是需要填写好FOOTPRINT的。
做散热焊盘的时候要在Shape symbol模块里面去,然后设置好外径,内径,角度,连接角宽度等即可。

网友G:
很麻烦啊
我现在看于博士的视频
.....

网友H:
《ca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就有讲热风焊盘的做法,基本上如6楼所说,如果是正片,不用做热焊盘

网友I:
三种可能原因
1.楼主的电容电阻是没有写封装,
2.你写的封装名字和实际的名字对不上,
3.你自己的库里面没有这种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