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3C2440 FLASH分区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用EBOOT给FLASH分区,在WriteOSImageToBootMedia函数里面调用了:
  hPartEx = BP_OpenPartition( NEXT_FREE_LOC,
                                200,
                               PART_DOS32,   // PART_DOS3_FAT,
                                TRUE,
                                PART_OPEN_ALWAYS);

  hPartEx = BP_OpenPartition( NEXT_FREE_LOC,
                                USE_REMAINING_SPACE,
                                PART_DOS32,
                                FALSE,//TRUE,
                                PART_OPEN_ALWAYS);
然后注册表是这样写的: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    "DefaultFileSystem"="BINFS"
;    "AutoPart"=dword:1
;    "AutoMount"=dword:1
;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    "Folder"="ResidentFlash"
;    "BootPhase"=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SMFLASH"
    ; LoadFlags 0x01 == load synchronously
    "LoadFlags"=dword:1
    "BootPhase"=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Profile"="SMFLASH"
    "PartitionId" = dword:1
    "DiskStartAddr"=dword:0
        "BmlPartitionId"=dword:0        ; BML parition ID = PARTITION_ID_FILESYSTEM
    "DiskSize"=dword:5a   ;0x5a = 90M
    "ReserveBlks"=dword:0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Name"="Mesada NAND Flash"
   "Folder"="Mesada"
   "DefaultFileSystem"="FATFS"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0  ;1
    "AutoFormat"=dword:1   ;1

; Keep FATFS from trying to shadow \Window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lags"=dword:24
    "FormatTfat"=dword:1
;    "MountFlags"=dword:1      ;MountHidden
;   "CheckForFormat"=dword:1
但为什么总是只有一个分区出现在存储管理器和资源管理器呢?哪位哥们有成功的方案呀?能否将代码和注册表贴出来参考一下呀!谢谢了!

网友:
不会,帮顶!这段代码确实得好好研究

网友:
不会,也帮顶一下,并关注回复。

网友:
搜索一下 本论坛的帖子 好像记得有人已经实现了

网友:
LZ参考一下这篇文章,不知对你有无帮助.
http://ponymaggie.blog.sohu.com/108552664.html

网友:
还真没真正实现过!好多东西都只是知道个大概.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FlashDrv]
    "DriverPath"="Drivers\\BlockDevice\\FlashDrv"
    "LoadFlags"=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FlashDrv]
    "Prefix"="DSK"
    "Dll"="FLASHDRV.dll"
    "Order"=dword:0
    "Ioctl"=dword:4
    "Profile"="FlashDrv"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 Bind BINFS to the block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rv]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Format"=dword:1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Folder"="NandFlash"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MountHidden"=dword:0   ;
        "MountAsBootable"=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rv\PART01]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rv\PART02]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 Keep FATFS from trying to shadow \Window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lashDrv]
;    "Prefix"="DSK"
;    "Dll"="FLASHDRV.dll"
;    "Order"=dword:0
;    "Ioctl"=dword:4
;    "Profile"="FlashDrv"
;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
;        "DefaultFileSystem"="FATFS"
;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    "AutoFormat"=dword:1
;    "AutoMount"=dword:1
;    "AutoPart"=dword:1
;        "MountAsBootable"=dword:1
;    "Folder"="MSFlash"
;    "Name"="Flash Disk"
;    "BootPhase"=dword:0
;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rv\FATFS]
        "MountFlags"=dword:2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MountFlags"=dword:0
    "Flags"=dword:1000

网友:
啊,用wince写的啊,我还没搞过wince,一直在摸索linux,搞会再说

网友:
为什么搞两个DOS32分区.

网友:
2个分区,注册表再复制一次2次.

网友:
Flash的驱动是分层的,这个可以从PB的文档中得知。他的代码可以在"\WINCE600\PRIVATE\WINCEOS\DRIVERS\MSFLASH\SRC"找到。现在也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