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环境下如何支持互斥 请大侠们看看

楼主:
         pthread_mutexattr_settype(&recursiveAttr, PTHREAD_MUTEX_RECURSIVE);

编译时报告PTHREAD_MUTEX_RECURSIVE没有声明, 如何改正??

网友A:
可以用VxWorks中的semMCreate、semTake、semGive等接口来创建互斥锁呀

网友:
信号量。
根据不同的需要构造不同类型的信号量来控制同步。二值的,多值的都有。

网友:
pthread_mutexattr_settype是posix操作系统的接口,vxworks5.5也实现了这套接口来兼容posix接口(我没有看过vxworks6.6的),但似乎vxworks默认没有将posix的功能打开。估计你需要打开posix功能才行

如果不是必要,就按phenix_yw2的建议使用vxworks自己定义的接口吧,其实vxworks的pthread也是在vxworks的接口上进行封装的,并且其中BUG非常多,用了你绝对后悔

网友:
哥们用xilinx吧,xilinx可以支持posix。
vxworks 5.4 5.5 6.6 比较牛,有自己的接口函数

网友:
同意这楼说的!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VxWorks中的semMCreate、semTake、semGive等接口来创建互斥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这楼说的!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VxWorks中的semMCreate、semTake、semGive等接口来创建互斥锁呀

同意以上两楼说的

网友:
包含pthread.h文件,
或者你直接写成2,因为PTHREAD_MUTEX_RECURSIVE为2,不过不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VxWorks中的semMCreate、semTake、semGive等接口来创建互斥锁呀

vxWorks的posix支持一般,还是建议用semMCreate等,支持优先级反转了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兄弟了!!!我把用户名密码弄丢了,一直没有登录,今天突然想起来了!!!
哈哈,再次感谢各位兄弟
这个问题早已解决,和大伙分享一下,其实就是我的tornado的posix组件没有打来,貌似打开了重新编过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