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调通过marvell wifi 8686 sdio接口驱动来讨论下???

楼主:
正在调sdio接口的wifi 8686驱动,sdio确认好的,读写寄存器,加载固件都没问题。有以下问题:
1. 我是直接把驱动放在bsp中编的,wince启动后自动加载wifi驱动, 并且这个wifi驱动会自行搜索热点。我的理解是wifi驱动加载固件启动完wifi芯片注册网络设备后就应该退出,不应该自行搜索,怎么让它不自行搜索
2. wifi驱动搜索热点时检测出正确的BSSID和ESSID了,可是自动连接调用MiniportSetInformation设置OID_802_11_SSID时的输入buffer里的ESSID根本就是错误(乱码),导致认为无效的ssid无法连接,如果我在这里手动把ssid设置正确就可以连上了。。。
但这个函数是NDIS驱动调用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msdn上说NDIS calls MiniportSetInformation either on its own behalf, such as to manage bindings to the miniport, or when a bound protocol driver calls NdisRequest.

网友:
我们的wifi是别人直接提供的驱动,也是SDIO的,SPI的也有。

网友:
我是直接把sdio8686.dll和.reg导入,进入wince是自动会运行的

网友:
好像要加一个SDIO(WIFI)组件

网友:
你得看一下WINCE下驱动加裁的流程了。

网友:
mark你们都走在前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