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二级字库汉字/字符地址??

楼主:
大家好,我下了个国家二级字库,可是我不知字符或者汉字的地址从哪开始啊?说“啊”是汉字库存的第一个字,可是我实在找不到它的点阵是从哪个地址开始,?? 就差个地址了,还有就是这个字库 汉字是24*24点阵  字符是24*16点阵的吗?
字库的开始部分如下:
00 00 3F 10 10 3F 10 00 7F 3F 20 3F 78 20 11 10
10 11 10 10 1F 3F 30 00 00 00 FF 02 02 FF 00 00
FF FF C0 31 1F 00 FF 82 82 FF 80 00 FF FF 00 00
00 00 E0 00 00 80 00 00 FF FE 80 C0 80 00 80 00
08 08 0C 0E FC F8 00 00 00 00 00 7F 3F 20 23 3C
78 20 00 13 11 11 11 13 13 11 10 1F 1F 30 30 00
00 00 00 FF FF 01 81 61 1F 0F 00 FF FF 01 01 FF
FF 00 00 FF FF 00 00 00 00 00 00 FF FE 00 80 C0
80 00 00 C0 80 00 00 C8 88 0C 0E FC F8 00 00 00
00 00 00 00 7F 3F 20 01 00 02 07 0F 1A F2 62 42
12 1A 0A 0E 07 03 00 00 00 80 80 80 FF FF 80 82
85 09 39 F1 51 51 1F 1F 11 11 31 31 13 03 01 00
00 20 30 60 C0 C1 81 82 02 04 0C 18 70 E0 80 C0
30 18 0C 06 07 02 02 00 00 02 02 02 FF 7F 42 06
02 00 02 03 0F 1A 72 E2 42 12 0A 0E 07 03 00 00
00 04 06 0C FF FF 10 10 21 05 19 31 F1 51 1F 1F
11 11 31 31 13 83 01 00 00 04 04 06 FE FC 01 01
02 02 06 0C 18 F0 E0 00 C0 30 18 0C 0E 04 04 00
00 00 1F 0F 08 08 1F 1F 00 08 08 08 FF 7E 48 08
08 FF 7E 48 18 18 08 00 00 00 FF FF 02 02 FF FF
00 00 00 40 38 07 01 00 07 1F F8 60 40 00 00 00
00 00 C0 80 00 00 82 02 02 04 04 08 18 30 E0 E0
F0 18 18 0C 0E 08 08 00 00 00 1F 0F 08 08 1F 1F
08 02 07 0F 1B 32 E2 42 42 1A 0E 07 03 00 00 00
00 00 FF FF 02 02 FF FF 04 09 39 71 D1 91 1F 1F
11 11 31 B1 13 03 01 00 00 00 C0 80 00 01 81 02
02 04 0C 18 30 E0 80 80 60 30 18 0C 0E 04 04 00
00 00 08 08 08 08 0B 09 09 89 49 79 29 09 09 09
0B 0B 09 18 18 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C F8
09 0F 0E 08 08 0E 09 08 FC F8 01 03 06 02 00 00

网友:
如果表中有符号(如标点)// offset在文件中的索引位置,offset乘一个汉字的字节数=读出的位置
那么 offset=(区-0xA1)*94+(位-0xA1)
否则 offset=(zone-0xB0)*94+(pos-0xA1)

“啊” =0xB0A1 ,汉字是24*24点阵那么一个汉字的字节数位24个(线)*3(每线点数/8)=72个字节

网友:
汉字库,其实并非只有汉字的

网友:
对啊,目前我这个字库是既有汉字,也有符号(如拉丁字母等等),介绍说共94区,一般符号,字母什么 在1到9区,10~15区是自定义区,从16~87区是汉字,88区~94区也是自定义区。我可以确定汉字是72字节的(24*24点阵),但其他的非汉字都是多少的呢?48字节(24*16点阵)的???如果不确定这个,我是无法计算出汉字准确的位置的啊.各位继续帮忙啊?
按照算法,如果字库里所有的都是72字节(24*24)的话,offset=((区码-0xA1)*94+(位码-0xA1))*72
但如果是混合的,就要知道其他的是不是48字节的啦???

网友:
非汉字都是72字节的。大符号

网友:
事实上,我现在的这个字库打出来的(A B C D 1 2 3 4 5 6 7 8 9 ()*+ - ;% @ a b c d e f 。。。。)都是48字节的,汉字是72字节的。
我用的是AM29F040存的字库,512K的,我将其分成了16页,每页32K,从8000H~FFFFH.
我现在要知道的:
(1)就是汉字的起始是第几页,然后偏移多少?---我之前算了“啊”字地址是:((16-1)*94+(1-1))*72=101520=0x18C90,也就是第4页的C90单元开始,可是并得不到正确结果。
(2)ASCII码的起始是第几页,偏移多少?----这个我不知道。
请各位帮帮忙,也可以加我QQ:573529259 ,非常感谢!

网友:
48字节,72字节混编的字库?
如果你用不到符号,可以下载一个不带符号的字库,也可以自己删去它

网友:
符号肯定是要用到的,用来做小小打印机的,大侠有更好的字库?全都是72字节的那就更好了。如果有,还望提供。谢谢!

网友:
给一个没问题,问题是大字库有字体的差别,我的那个字体不好看。

网友:
那你知不知道第一个汉字“啊”字的72字节点阵是哪72字节啊,如果知道的话,麻烦列出来,那我就可以对应上我的字库了,那样地址不就出来了。我在网上只是看到区位码1601,但没找着当是24*24时,国标中这72字节点阵究竟是什么。能不能加我的QQ :573529259 ,这样好沟通些。谢谢!

网友:
//因为字体的不同,码点也是不一样的!我的“啊”
0x02        0x00        0x00
0x01        0x60        0x08
0x01        0xE1        0xFC
0x4B        0x7F        0x60
0x5F        0x40        0x60
0x7B        0x40        0x60
0x4B        0x49        0x60
0x4B        0x4F        0x60
0x6B        0x6D        0x60
0x6B        0x29        0x60
0x79        0xA9        0x60
0x61        0xE9        0x60
0x61        0x4F        0x60
0x01        0x0E        0x20
0x01        0x0C        0x20
0x01        0x00        0x20
0x01        0x00        0x20
0x01        0x00        0x20
0x01        0x00        0x20
0x01        0x01        0x20
0x01        0x00        0xE0
0x03        0x00        0x60
0x01        0x00        0x60
0x00        0x00        0x00

网友:
还好我用的汉字就那么几个,不用花精力去研究这么大的字库,直接写死就OK了

网友:
谢谢,我看看,如果你能查到国家二级字库里的“啊”点阵,麻烦告诉我一下,我用的那个国家二级字库开头部分在上面已列出来了。按道理网上应该会有国标字库的点阵查询的啊,我就是没找着。

网友:
我把我的“ChineseChar.rar”上传上去了,你可以下载作参考。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556425
这里有我写的字库提取的工具,有原代码
可参照

网友:
各位能否加我QQ,我把这个字库发给你们帮看看,看看汉字和英文字母的位置在哪里?
我的QQ是:573529259 ,我会上来这里给你们加分的。非常感谢!

网友:
文件头对应0xA1A1对应汉字空格“”,“啊”对应0xB1A1,即符号区共(B1-A1)*94=1504个字符,如果符号区位48字节(你说的)那“啊”在文件的(1504-1)*48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