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6410 WINCE BSP的TVOUT测试程序源码

楼主:
三星6410 BSPd的files文件夹中带了几个tvout输出的测试程序,如
tvout_test_switch.exe,tvout_test_output.exe等,但是找不到这些
程序对应的源代码,官方文档中的示例代码跑起来有些问题,请问哪位
大虾有可以工作的源码供参考?先谢谢了。

网友A:
我们这边有一帮同事正在搞6410的,下周帮你看看有没有

网友:
自己写的几句很简单

网友:
guetcw,能贴出来参考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有一帮同事正在搞6410的,下周帮你看看有没有

不好意思,没有找到
发现6410公版bsp下的一些ap的source code比以前的2443或者2450少多了

网友:
驱动程序倒是有,可是测试程序提供的都是.exe文件,好像应该有个文档暴漏了一些接口参数吧!

网友:
顶7楼,测试程序网上也有的啊

网友B:
之前做过,TV-OUT集成在ExtEscape函数里了,楼主看看display驱动便明
提示:用关键字在显示驱动搜DevChangeOutputInterface

网友:
自己用iocontrol实现也行,同样看display驱动

网友:
楼主不知道做出来了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需求是在LCD上运行业务软件,同时在在TV设备上播放广告视频。
感觉设计的模块很多:MFC、POST Processor、TV Scaler、TV Encoder等等,现在基本没什么头绪。

lisuwei的提示很好,但自己理解DevChangeOutputInterface这个函数是我们应用层不能直接调用的,该怎么办呢?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过,TV-OUT集成在ExtEscape函数里了,楼主看看display驱动便明
提示:用关键字在显示驱动搜DevChangeOutputInterface

网友:
这个俺也想知道,呵呵。

网友:
    顺着你的思路,我找到了关键的DrvEscape函数
     现在的理解是,应用层调用ExtEscape函数,对应驱动层的DrvEscape函数,很容易实现LCD显示到TV-OUT切换的显示,即只要对应DrvEscape中的DRVESC_OUTPUT_TV条件即可。这也应该是三星给的tvout_test_Switch.exe的源码,为什么这么说呢?仔细观察的话很容易发现tvout_test_Switch.exe的大小只有3K,3K能干什么呢?——只调用了DrvEscape这一个函数。

     当然上面的都是猜的……本来想试试的,比较倒霉的是我的板子(UT-S3C6410)即使执行tvout_test_Switch.exe也没有TV-OUT信号输出,经示波器测试后,怀疑NJM2561F1这个片子烧了,更倒霉的是竟然在北京找不到这个片子的现货,东西周一才能到。

     现在我的问题是,因为我是要实现LCD屏和TV输出同时显示不同的东西,LCD显示业务软件界面,TV输出广告视频。所以我应该是用TV Scaler的DMA模式。
     经过看代码,发现是调用 DrvEscape函数对应DRVESC_TV_DMA_PRIMARY条件即可。但顺着代码看下午,一路都是对TV Scaler、TV Encoder的初始化设置,没有看到显示的内容往哪里放?也就是说TV Scaler通过DMA方式在Memery中什么地方取像素数据的,我应该把我要显示的内容以什么方式?放在什么地方?还请高人指点,Lisuwei——我们很期待你啊!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过,TV-OUT集成在ExtEscape函数里了,楼主看看display驱动便明
提示:用关键字在显示驱动搜DevChangeOutputInterface

网友:
NJM2561F1终于回来了,可以做对于TV out和LCD显示切换的实验了,验证自己之前的猜想。

经验证,tvout_test_switch.exe的源码应该是:

1、我建的是一个对话框,头文件有以下定义:
#define QUERYESCSUPPORT                      8
#define DRVESC_OUTPUT_BASE                   (0x00020100)
#define DRVESC_OUTPUT_SWITCH                 (DRVESC_OUTPUT_BASE+2)

2、源代码做了个按键的相应如:
//LCD显示与TV-OUT输出相互切换 haiou
void CLCD_TVDlg::OnBnClickedSwitchButton()
{
    int EscCode = DRVESC_OUTPUT_SWITCH;
    CDC *p_hdc = GetDC();
    if (ExtEscape(*p_hdc, QUERYESCSUPPORT, sizeof(EscCode), (LPSTR)&EscCode, 0, 0))
    {
        EscCode = 1;
        ExtEscape(*p_hdc, DRVESC_OUTPUT_SWITCH, sizeof(EscCode), (LPSTR)&EscCode, 0, 0);
    }
        ReleaseDC(p_hdc);
}

楼主可试一下,我已在UT-S3C6410上验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