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wince系统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我是第一次发贴,遇到了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问了英蓓特公司可是没有答复,只有请各位大哥帮帮了。
1、通过flash prrogrammer我烧写了nboot.bin。显示成功。但是怎么检验呢?
2、他说接下来要下载eboot.nb0原文是这样的:
打开工程(在哪儿打开?哪个工程?是在EVC里吗?)配置Debug 的Download 地址修改为0x30038000选择下载文件为eboot.nb0,(能不能还用Flash Programmer烧写?)确定返回:
.) 点击DEBUG菜单的Download 来下载文件
.) 下载完毕后,绿色光标应指向0x30038000地址处;
.) 点击Start(F5)
则执行刚刚下载的eboot.nb0 文件。
我就有好多疑问了。请您帮帮忙。
3、DNW里不是也有串口和USB传输吗?可以用来烧写吗?
4、

网友:
再差的开发板手册也有讲烧写的,楼主多找找,也许就好了
你的是啥芯片呢,和我们不同。啊

网友:
DNW是可以传输,是否能用来烧写要看你的EBOOT是否支持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情回答。我用的是三星s3c2410.实验板是英蓓特公司的。就是“打开工程(在哪儿打开?哪个工程?是在EVC里吗?)配置Debug 的Download 地址修改为0x30038000选择下载文件为eboot.nb0,(能不能还用Flash Programmer烧写?)确定返回:”一直看不明白。
应该是打开一个工程文件吧。但是找不到啊!